SolidWorks 2011突然打开文件无画面了

楼主(2014-12-08):
sw2011  以前用的好好的,今天打开一个零件突然就没画面了,如图,重装麻烦,不知道有没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

重装了还是老样子  我郁闷了

网友:
装新版的吧,老版用不了吧

楼主:
郁闷  12 13 14  哪版破解的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郁闷  12 13 14  哪版破解的好啊?

破解文件在安装盘面,就是sw标面横着钥匙,打开即可。
编辑一下;楼主一定是把系统盘东东作了改动、删除。

网友B:
把电脑系统重装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脑系统重装试试看

才 重装不久     装的软件多 实在麻烦       我试了  草图 特征 哪些选项 消失就又正常了  按下 f10 就行了 但 用起来就麻烦了   哪位高手晓得问题出在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 重装不久     装的软件多 实在麻烦       我试了  草图 特征 哪些选项 消失就又正常了  按下 f10 就行 ...

F10是快捷键   好像是视图还是哪个工具栏里有   可以自己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