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步进电机启动的时候很响,怎么解决?

楼主(2014-12-08):
启动的时候带着连接的板一起震,很响。各位大侠有没好的经验解决?加了橡胶垫只稍微改善了一点而已

网友:
转速,输入电压是多少啊,步进电机有最佳转速区间,速度太低就加个行星减速机吧,要不银子够就换伺服

网友:
步进电机震动有两个可能的原因:1.马达扭矩;2.启动转速太小

网友:
扭矩大  或者启动转速低

网友:
转速和电流

网友:
偏心?过载!

网友:
扭矩和速度不匹配、不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