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力计算,求指教

楼主(2014-12-08):
file:///C:\Users\cf\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85090302\QQ\WinTemp\RichOle\UR{8(_$S%N$45][18EGS9HA.jpg

我以D点和E为固定点建立力矩平衡解答(b)有2种结论。求指教

网友:
翻译一下,英文看不懂。

楼主:
已知DE连接板1/8英寸厚,1英寸宽,(a)计算当图示角度为0°时DE连接板中间位置处的正应力
                                                   (b)计算当图示角度为90°时DE连接板中间位置处的正应力
其余关系见附图

网友:
图中J点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de是二力杆,受压
0时:F=60x16/12
90时:F=60x8/12

网友(点评):
正解,以CEF为分析对象,以C为矩心。

网友(点评):
恩,这个也是一种方式。我现在是在假设E的为矩心,当如何?

网友(点评):
以E点为矩心,那么CE为作用C点力臂 平衡方程式60*10=Lce*Fc 我这样算出的结论和以D或C为矩心的值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是二力杆,受压
0时:F=60x16/12
90时:F=60x8/12

若以E的为矩心,如何?

网友(点评):
是刚性杆件?

网友(点评):
是的。我想不仅可以解题。更希望通过此题将实例的结构约束力核算。这样才有工程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以E的为矩心,如何?

以谁为矩心,该处的力就算不到。现要算E点的力,不能以E为矩心。

网友(点评):
谢谢,我自己把自己搞糊涂了。

网友(点评):
我是开始算了以C点为矩心为第一个算法,后又以E点为矩心算出A\B支反力,及C点的约束力。利用力的平衡方程想解DE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