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产品,木箱包装太贵了,怎么办

楼主(2014-12-08):
现在公司有一整套的设备要发往买家,但是木箱包装的话太贵了,各位有没有什么办法用其他方式来进行包装运输,都是不锈钢产品,占地面积不小不大。

网友:
用包装薄膜缠一缠,直接装车发走,或者缠完打个框架,用薄板封起来。

楼主:
有的要运输很远,不锈钢产品也都是薄板,这样运输可以吗

网友:
拉丝膜困一圈。然后一整批货用一个框架把。或者货车里面有点固定的。别乱动磕碰

网友:
这个结实点还是要木箱  不然运输途中磕磕碰碰那就得不偿失了

楼主:
有没有什么既省钱又方便还不会损坏产品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既省钱又方便还不会损坏产品的方法?

不发货

网友:
先用纸箱封装好,放在木托上用拉丝模困一圈。然后带木托用打包带打包。

网友:
   如果能做到既省钱又安全运输的干嘛还要木箱包装,木箱包装直接倒闭。

网友:
木包装 更可靠  安全

网友:
不知道体积多大。如果体积不大纸箱可以的。我们的做法是准备一个稍大的纸箱,在底部用薄膜裹住灌发泡剂,等发泡剂定型了放产品,然后又放薄膜袋子,再灌发泡剂盖住纸箱顶定型就可以了* S6 p* m" C7 {6 |! 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