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与锻打加工哪种好?

楼主(2014-12-08):
请问丝杆固定座的成型方式,有的是45#钢机加工出来,还有一种是用45#钢锻打出来的,两种各有哪些公优缺点?哪种成本核低呢?有知道的给扫下盲,谢谢!

网友:
等高手出现

网友A:
批量小的话当然是用Q235A焊接机加工成本低,大批量是HT200铸造.

网友(点评):
但铸件的话,强度就没机加工出来的好了吧?

网友:
总得来说锻件强度高于型材,模锻件后加工量小,型材加工量大。加工性能型材要好点。
最重要的是看你的加工数量的多少来确定用那种方法。

网友B:
锻打可以减少加工量,节省材料。最终还是要机加工出来。对受力不大的丝杆固定座也可以用HT200铸造。45#钢也可以失蜡铸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锻打可以减少加工量,节省材料。最终还是要机加工出来。对受力不大的丝杆固定座也可以用HT200铸造。45#钢也 ...

锻打出来的对强度方面有影响吗?跟直接机加工出来的相比。

网友(点评):
会,尤其是轴类零件。很多重要轴都是锻打的料来做的。

网友:
尺寸超大?负载很高?速度很快?精度要求很变态?
如果真的有这么高的要求,还是锻打吧,
如果要求不高,机加工件没有什么问题。
理论上来说锻造后的性能要比不锻造的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批量小的话当然是用Q235A焊接机加工成本低,大批量是HT200铸造.

你在有关的资料里查一下,有用钢材制造这类零件的吗?谢谢!

网友:
丝杆固定座的要求就是强度够,刚度好。
锻打对刚度的提高不是很大,不会选用的;
直接加工的就好了;
想要再好就用铸铁吧。

网友:
直接加工的就好了

楼主:
这样看来还是别搞太多,直接加工得了!

网友:
锻打出来的强度与韧性更好,与调质处理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