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牙型角M6*1的丝锥有知道哪有卖的吗?

楼主(2014-12-08):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522913075\QQ\WinTemp\RichOle\[G(WG5TQAQG`D5PYK}YP4RR.pn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522913075\QQ\WinTemp\RichOle\[G(WG5TQAQG`D5PYK}YP4RR.pn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522913075\QQ\WinTemp\RichOle\[G(WG5TQAQG`D5PYK}YP4RR.pn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522913075\QQ\WinTemp\RichOle\[G(WG5TQAQG`D5PYK}YP4RR.png下面图纸是螺钉的,我想买这样的丝锥,有知道哪里卖吗?或者订做也行

网友A:
我认为你应该考虑搓丝机。或走心机。零件前面的引导螺纹是板牙无法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你应该考虑搓丝机。或走心机。零件前面的引导螺纹是板牙无法加工的。

我不是做这个螺丝,是做螺纹孔,拧这个螺丝的

网友B: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没看懂   为什么螺纹上有缺口呢?是故意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没看懂   为什么螺纹上有缺口呢?是故意的吗?

你是说45度那里吗,那个是局部剖面方便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45度那里吗,那个是局部剖面方便标注

不是  我说的是这里,见截图

网友(2015-11-30):
能做的厂家大把,百度搜一下挨个问就是了

网友:
你这个是自攻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