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镀铬工序在精磨前还是在精磨后?

楼主(2014-12-08):
一般镀铬工序在精磨前还是在精磨后

网友:
精磨前

网友(点评):
我们做导柱一般是在镀铬后精磨到尺寸。

网友:
一般镀铬工序安排在精磨前,因为镀铬后镀层不均匀,对于粗糙度有要求的表面需要精磨

网友:
以前工作的厂,好像是类似一种定位柱工件镀铬后要再磨削外圆达到尺寸。
后来替换下的废品零件还被车床师傅拿去做标准中心校正棒

网友:
肯定是要在半精磨后精磨前啦
半精磨是为了电镀质量,镀完磨是为了产品的各种参数

网友:
呵呵,总结一下
镀铬可以在精磨前也可以在精磨后,
二楼以及做导柱那位兄弟做的是镀硬铬,对硬度要求很高,所以镀层会厚一点,而且镀铬后的表面也不是很好,必须要精加工的。
但是还有一种装饰性铬,镀层很薄,而且镀层表面效果很好,常用在精加工后,(很多塑料件也用这种,常常需要先镀铜后镀铬)

网友:
应该是磨——镀——磨,镀前不磨的话镀层不牢固

网友:
而且装饰铬镀层很薄,也不承受摩擦,直接镀就行。但是硬铬电镀之前一定要磨一下才能保证质量

网友:
不错的扫盲贴 学习了

网友:
先精磨再镀;镀完后进行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