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显示”桌面资源不足“。

楼主(2014-12-08):
最近电脑经常卡顿,显示“进程没有反应”要结束进程才行。soildworks软件使用不到几步就显示“你的桌面资源不足”很快就使软件系统崩溃了,重装soildworks软件或者重启动也没效果。以前能同时打开几个SW窗口也使用流畅,现在仅仅看看几下就显示“你的桌面资源不足,请关掉一些程序”但是就是关掉一些窗口还是崩溃,但是使用非SW程序一点也无碍,内存还有1G多闲着。
请问各位网友我该怎么办?

网友A:
贴出电脑配置,以及系统进程。既然是最近发作,应该是有病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出电脑配置,以及系统进程。既然是最近发作,应该是有病毒

已经杀过毒,每天360查一遍木马,没有发现病毒,SW重装过,无效,现在将SW2010改为SW2015,使用时出来相同的毛病。电脑是神州的战神K610C-i7,四核,4G,独显GT750。原来使用流畅。怀疑是瑞新杀毒将SW软件中的某一个插件杀了,所以卸了瑞新杀毒,改了360杀毒。再装的SW2015.毛病依旧。

网友:
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后来卸载SW,再重新装后好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出现那情况,目前还未解决。。。

网友:
问题是;内存4g,使用sw2015????还有电脑装的软件太多了,即使桌面上没有太多的软件,那么卸载下来的软件应该还有遗留。建议是全盘格式化,少建区,內存换成8g,硬盘格式化后用启动盘更新系统。

网友:
应该不是电脑内存问题,我公司的电脑配置还不错,开sw才几个图,也会出现内存不足!反正大家要有一个保存的习惯,画完几步,就保存下,弄个快捷键,很方便的!!不然,出问题全完!

网友:
兄弟 迅雷关了没?

网友(点评):
迅雷没有开

网友B:
一起开的东西太多了。还有一些电脑的无用插件,清除掉,有些在后台自动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起开的东西太多了。还有一些电脑的无用插件,清除掉,有些在后台自动启动的。

以前顺利的时候,开的还要多,现在SW出现警告的时候,任务管理器显示CPU工作为百分之六十五,内存使用75%。使用360清除无用插件,结果不变。没效果。

网友(点评):
看看CPU和内存都是哪些软件占用了资源。我现在的电脑也是比较卡,不如以前了,以前几个大软件一起开多不怎么卡,现在开SW就卡的很。可能电脑老化也是原因之一。

网友:
楼主笔记本配置还不错的,可以再加个4G内存条,说实话瑞星很流氓你很难卸干净,建议您备份重要文件然后把系统恢复成出厂设置或者重装系统。

网友:
贴出电脑配置。可能和电脑配置有关

网友:
我现在工作连QQ都不挂了,开的应用越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