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半月齿轮装配起来后,能否达到一个圆月齿轮一样的精度?

楼主(2014-12-08):
两个半月齿轮装配起来后能否达到一个圆月齿轮一样的精度?就是把一个齿轮一刀破成两半,然后又拼起来,精度能否做到和之前一样?

网友:
不能
你不如先弄两个半个合一起来加工齿轮

网友(点评):
不明白为何把整齿轮切开又合在一起用。

网友(点评):
加工肯定是这样加工,我是想知道这样装配在一起,和一个整的在强度,寿命等方面是否一样。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切开了加工,是为了装配的需要。

网友:
大的齿圈是可以拼起来的,消隙也可并排用,如果几部分装到一起能达到一个齿轮的精度是可以用的,但你破成2半,有刀的厚度肯不能用
寿命肯定不同,半圆和原就受力差很多

网友(点评):
消除刀具的厚度不是问题,用两块材料夹合在一起加工成型就可以了,问题是寿命能差多少?有没有人做过实验?

网友(点评):
破开点都可以选齿根圆的位置。

网友:
齿轮分段原因的是太大了,你把小的切开是什么情况?

网友(点评):
为了装配需要,能不能帮我解答问题?

网友(点评):
你是要整个分开,还是内侧有整体的“架子”,然后把两端齿圈装在“架子”上。

网友(点评):
是内齿轮切开,外侧有架子,就是寿命能差多少?具体的数据有吗?

网友(点评):
还是要看工况吧,转多快,载荷多大,原来齿轮的主要失效形式。架子的刚性,如何联接架子和齿圈,切开点如何接触。

网友:
能否先配作定位孔后再割开

网友(点评):
这个肯定是先切开了,在加工齿。

网友(点评):
合在一起加工。

网友A:
受力不是差很多吧,可能受力是五十分之一

网友(点评):
能有这么大的差距?有具体实验或者计算公式吗?我可以都是在齿根的地方破开,不一定对半开。

网友:
没有额,只是封闭结构的刚度与开口结构的刚度相差近百倍,参考下说的……

网友(点评):
还有个问题,能不能一并帮下忙,就是压强在100MPa以下,转速在10000转/min以下,而且润滑剂就是水,或者空气,齿轮用什么材料加工最好?

网友(点评):
就是说齿面间不用润滑剂,寿命是多久?

网友(点评):
下次再来计算下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受力不是差很多吧,可能受力是五十分之一

不好意思,随口说的,封闭结构的刚度与开口结构的差别,是对于薄壁件来说的,齿轮完全不一样……

网友A:
大侠,我只是个菜鸟……润滑济不能用水吧,如果是闭式的,可以用齿轮箱飞见润滑或喷油,如果是开式的,可以用黄油,开式的用硬齿面。寿命是可以计算的。10000转的速度很高了,应该要闭式的油润滑,翻下手册应该会有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我只是个菜鸟……润滑济不能用水吧,如果是闭式的,可以用齿轮箱飞见润滑或喷油,如果是开式的,可以 ...

精密齿轮可能不能剖吧,速度高了会有冲击,

网友:
毛坯先割开,找好定位和连接方式,再加工,拆开,原样装配。

网友(点评):
是这样加工,问题是寿命少多少?

网友(点评):
如果定位和连接能达到原来的强度和精度,那强度是没问题的。如果连接的不好的话,肯定会差一些。这是常识!

网友:
可以达到一个齿轮,寿命也可以和一个齿轮一样,就是装配费事,需要安装检验精度,定位,算下来比用一个齿轮的成本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