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机龙门加工中心要交付了,领导我要去验收

楼主(2014-12-08):
我们车间有台三一精机龙门加工中心要交付了,领导我要去验收。这个事情我不懂。我是CNC操作工,我应当怎么做啊。我在箱子里找到一本机床合格证,是不是按照合格证上面的标准去验收啊?求指点啊,如果以后铣平面,镗孔有问题,那我就完蛋了

网友:
出厂精度检查报告,按着一项一项打,你平时最多做什么零件,多搞几个毛坯,上去加工,不合格就吊他们。

网友:
记得8爷说过   有的验收是加工一个零件   然后看公差

查找下以前的帖子吧  也许能找到

网友:
一是精度检查,而是零件试切,你只负责整理数据,报告结果,签字的事情让他们去拍板,别没吃到肉惹一身骚。

网友A:
我上个月去云南验收了一台数控铣镗床,首先说一下我也不是很懂,也就是按照他们提供的一份合格证进行各项精度检验,然后是就是看看铸件的铸造时间,时效处理,然后看看上面是不是有铸造缺陷等等,然后就是试切试件然后打打三坐标。还有就是看看有什么缺陷需要改进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个月去云南验收了一台数控铣镗床,首先说一下我也不是很懂,也就是按照他们提供的一份合格证进行各项精 ...

网友:
你们没有QC吗?龙门就搞大点的东西切切,再看看切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个月去云南验收了一台数控铣镗床,首先说一下我也不是很懂,也就是按照他们提供的一份合格证进行各项精 ...

"铸件的铸造时间,时效处理,然后看看上面是不是有铸造缺陷等等"

机床都上了腻子喷了漆的吧?怎么看铸造缺陷,不是要拆下来看吧?还有时效处理,这些东西怎么看啊?

网友:
它的铸件是床身,主要就是看看加工面有没有什么缺陷,这个是很容易就看到的,时效处理主要就是看看他们是自然时效还是人工时候,热处理时间,温度曲线,以及他们的记录。

网友:
哈哈,三一的。你只要根据他们提供的精度单,看他们打表。从主轴的自身径跳。滑枕上下移动的母线精度。拖板左右移动。工作台的水平等等。应该就是这些吧。反正有精度单,只要照着检验就好了。反正机床调试多盯着就没错。

网友B:
这个有国家标准的,你们公司也够奇葩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国家标准的,你们公司也够奇葩的了

老师你在不? 我有几张图片你帮我看下,是中捷厂家给我的机床定位精度与重复定位精度的图片。

网友(点评):
直接贴上来,这里高人多得很,众人拾柴火焰高

网友:
三一精机,不是歇菜了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在不? 我有几张图片你帮我看下,是中捷厂家给我的机床定位精度与重复定位精度的图片。

只有一张了

网友:
加工零件最合适,看验收单的时候,各项打的精度情况,范围越小越好。最好看看昼夜温差下的精度,变化大不大。在看看漏油啦,排线啦,安装上有没有地方糊弄人的就行啦

网友:
大型设备是要验收的,
主要还是按照出厂检测报告验收,需要厂家自带仪器,包括标准棒,激光干涉仪,球杆仪
1、静态精度
2、动态精度
试切产品只是一部分,
进口设备检测报告可信度高一点,国产设备检测报告的可信度可就一般了。

网友:
国产的设备验收的时候要小心点

网友:
试车,记录检测结果对照他们的单子一一核对就可以了

网友:
打表,试车,高低温下反复检测,上级签字!

网友:
我们的验收是按设备验收标准验精度,然后试车验产品精度。数控设备如果能够验机械精度是对好的。很多厂商会将机械误差用系统修正的,这样设备用久了就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