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斜齿轮测绘

楼主(2014-12-08):
我是搞设备的,最近车间坏一台镗铣床铣轴直径200,型号w200h  无图纸无备件,需测绘已断若干齿的斜齿轮,测量各参数如下。
齿数z 74   齿顶圆385 齿根圆362.4
齿宽90  沿齿方向量齿长度为92.2(有倒角,不能量的很准确,仅供参考)
与之啮合的齿轮齿数z*为24两轴中心距为250
我用万能游标角度尺量角度,10度50分,感觉量的不准,也不太方便用它测量

网友:
坐等楼下的回答

楼主:
接楼上
这个斜齿轮精确角度不好确定,若用中心距推算,该角度余弦值为0.98(11.48度)
若按齿顶齿根当成标准齿轮算,该角度余弦值为370/375   (9.37度)按齿长估算该角度余弦值为90/92.2(12.54度)
相差甚远,  我也不知道上面的推算方法是不是正确,特来请教
另  感觉齿面略鼓,不知道什么情况下会将齿面做成鼓形   知道的大神科普下……

网友:
我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推算很难确定度数,精度高的话把关联齿轮也换掉,精度不高的话踏板法减掉1度

网友:
用中心距测算是比较可靠的。而且就是算不准,也可以用中心距反推一套齿轮。可以满足要求。鼓型齿用普通滚齿机需要靠样板,对操作者要求高。用数控就好办了,,直接走插补就可以了。

网友:
一对齿一换,按中心距计算反推,就算与原来不同,也可正常安装。
齿面鼓形,修型过?

网友(2015-01-19):
请问为了凑中心距,螺旋角可以微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