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问题

楼主(2014-12-08):
关于“形状公差<定向公差<定位公差”,在书上我就看见大概这么个例子

我的疑问是:这里面有没有暗含着对基准A有什么要求?
问题来源:我们公司有一产品,被测要素要求相对基准垂直0.02,而基准要求平面度0.05。如下图

零件是个一米多长的壳体件(上图为示意图,不是原件),我们厂师傅们还有来的老外,以及我老师都说必须保证A面在0.02以下,才能加工出垂直度来,这里的0.05没用,若A面平面度在0.05则肯定做不出垂直度来。我想他们的意思应该是基准A的平面度应该小于垂直度公差,这种标法错误。问题:基准的形状公差是不是得小于被测公差

网友:
形状公差应该小于位置度公差

网友(点评):
我的疑问是:“形状公差<定向公差<定位公差”中的形状公差单指被测要素啊,还是包含基准与被测要素这两个

网友A:
第一张图,感觉好像应该是个轴,A基准应该是轴心,所以A上没有形位公差。
第二张图,一米多长的壳体件,A基准的精度定位影响装夹,加工不出来,主要是A基准面大。
基准的形位公差一般是全图要求最精的

网友(点评):
第一张图是我们以前教材的插图,并不是轴,可以是板,A应该指的面

网友(点评):
不是轴,没有轴的符号

网友(点评):
轴的话基准和被测要素是一个要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感觉好像应该是个轴,A基准应该是轴心,所以A上没有形位公差。
第二张图,一米多长的壳体件,A基 ...

哦,是板的话,如果是教程上的话,也可能A面采用3点定位吧,这样可以加工的。猜想

网友(点评):
若A基准面平面度不好,加工孔时采用3点定位,把空的垂直度加工出来,在床子上检测合格,可下了床子在三坐标上怎么检测,因为孔相对于加工时支撑的3个点合格,但相对于A面上其他3个点不一定合格啊(A面不好啊)

网友B:
第一张图是块板,没有任何问题。我手头的课本是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甘永利第九版,82页就有相似的图。第二张图实际基准要素形状误差较大时,不宜使用实际基准要素作为基准。应用平台来代替实际基准平面,用V型块来体现轴的基准准轴线。1米多长的壳体,主参数范围姑且认为在1000~1600,公差50um在6级与7级精度之间(GB/T1184-1996),不知楼主壳体的轴线垂直度公差为几级,若大于底面的6,7级,那说明基准的精度等级比被测量值还大,不合适的

网友(点评):
您的意思是不应看精度数值的大小,而应看精度等级的大小吧?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基准要素的精度等级要好于被测要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感觉好像应该是个轴,A基准应该是轴心,所以A上没有形位公差。
第二张图,一米多长的壳体件,A基 ...

不是轴
如果是轴  怎么会有平面度的要求?

网友:
5楼说的有理,不能简单的看公差值,还要结合各元素的尺寸大小看相应的公差等级。至少“A面平面度0.05,垂直度0.02做不出来”,这一说法太草率了。

网友(点评):
大侠,我翻遍教材也没发现对基准要素有什么要求。是不是基准的精度等级高于被测要素??可很多情况下,看的很多图纸都是对被测要素标上公差,而基准上只有个基准符号没有公差要求

网友(点评):
你之前提到的你们的师傅和老外都认为这样的标注不合理,其理由应该是这一条:通常情况下,位置公差值应大于形状公差。但是这一原则是指此位置公差及形状公差均针对同一被测元素。所以这一条在你这张图纸中并不适用

网友(点评):
如果这张图中,基准换成孔,被测元素换成平面,那确实是不合理。但就从图面的比例来看,图中的标注并没有多大的问题。

网友(点评):
打个比方:如果A面的尺寸是1000*1000,而被测孔的轴向距离是100,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是把平面度再放宽到0.1,测量时在基准面的不同位置取点,多次测量,最后你会发现,测出来的垂直度误差值都相差不大。

楼主:
有请大侠@zerowing  @鬼魅道长  @逍遥处士  @Lixinwu  @憨老马  @害怕伏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哦,是板的话,如果是教程上的话,也可能A面采用3点定位吧,这样可以加工的。猜想

只能在床子上测量,就不上三坐标啦

网友(点评):
不是这样滴,要是出口件怎么办,自己检验部门都不捡的话,人家一个尺寸一个尺寸的给你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是块板,没有任何问题。我手头的课本是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甘永利第九版,82页就有相似的图。第 ...

用两个间距最短的理论平行平面来包围壳体底面,而此时这两个理论平行平面的中间面,就是基准。所以可以看出本身对于基准其实并无精度等级要求,但我们厂实际生产中通常是要求基准的精度高度被测要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在床子上测量,就不上三坐标啦

这样画的图的话只能自检,你说的出口的那种,图纸上一定有基准面之间的互检,与其他形位的检验

网友:
对于第二张图的理解

接近水平的斜线代表着作为基准面的实际平面,线段的长短代表着作为基准平面的实际平面的面积;
水平虚线代表理想水平面,线距0.05代表着作为基准面的实际平面最高点与最低点的高度差,就是平面度公差;
垂直虚线代表着铅垂线,接近垂直的斜线代表轴的轴线,这里暂定轴线完全垂直于作为基准面的实际平面,由图中可以看出,作为基准面的实际平面的面积越大,则轴线越接近于铅垂线。

网友:
不是太懂,坐等大侠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终于明白了,下面用SolidWorks证明一下,不当之处请指正
证明:基准面的平面度并不一定要高于对被测要素的要求(就是说楼顶上那个图,孔的垂直度0.02,基准面o.o5,并非不可以,这样标是可以的,理论上是可以加工出来的)
首先加工大平面如图

图中下部点划线为理论平面,样条曲线为实际轮廓,平面度0.05的话,这里设两条点划线距离0.05(0.05先不标注,增强视觉效果)
第二加工孔

加工时当然三点定位,为增大加工精度支撑点必须位于两头,咱取个极限状态,假设实际支撑面为图中较长的实线,然后以此面为基准加工高300的孔,若无加工误差,则图中短实线即为孔的轴线
第三 检验孔的垂直度

检验时先在底面选3点(该3点也得选两头的娄,在中间选肯定不对哦)确定一平面,假设该平面平行于加工时用的那个面,则肯定垂直度为0(上面说了,无加工误差),而实际不可能平行呀,这里还是选个极限状态,选图中水平点划线吧(此时两平面角度最大,检验结果最差了)那么竖直点划线就是目前的理想孔轴线了,所以可以测量最上面那条小横线长度,即为检验结果娄
第四  把两条水平点划线标注上距离0.05  测量最上面的横线长度

如图最上面长度为0.01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终于明白了,下面用SolidWorks证明一下,不当之处请指正
证明:基准面的平面度并不一定要高 ...

简单易懂!

网友:
教科书没问题。
关于你们的产品图,标注是正确的。基准面的平面度与被测要素的垂直度没有相关性,而且你要知道,0.02的垂直度是相对于基准面(从基准要素导出的虚拟面)的垂直度,而不是相对于基准要素本身的垂直度。

网友(点评):
基准面(从基准要素导出的虚拟面).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参与下讨论。
首先,对于平面度,按照图中的标识,这个平面度的意思是标识平面波动于平行间距为5道的两个平面内。
然后是垂直度,按照图示,表示为轴线波动于直径为2道的圆柱内。
所以,你们师傅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5道的平面度是针对整个底面的,所以,如果平面度所在的平面很大,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在相对很小的圆柱部分的,其平面度很大几率上是小于5道的。好比一个斜度问题。竖直边是5道,但是水平边很大,得到的斜度还是很小的。因此,对于大侠的这种情况,应考虑下A基准面的大小,计算下平面度的实际影响是否超过垂直度再下定路。
另外,个人观点,这里表广义平面度,不如表范围平面度,限定圆柱部分的底面一定范围大小的平面度更有价值一些。

网友:
16楼层主引入了一个基准面的概念。
我的问题是,楼主引入的基准面概念是如何描述的?那本教科书上面有没有关于基准的一些说法?
一点一滴地学习,滴水穿石。

网友:
第一张图室没问题的
第二张图基准面的不同  所以有差别

网友:
受教了v

网友:
只要保证基准A的平面度在0.05以内,再加工垂直孔,并保证轴线与基准面的垂直度在0.02内就好了。比较大的面的平面度是可以校正的吧!这两个不矛盾。

网友(2015-01-14):
第一张是对的,要保证行位公差,基准面A肯定要在上面标注的行位公差之内,所以如果对A面没有比上面的公差再高的要求的话是不用标注的
第二张一般画图的话我会认为是错误的,道理同第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