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DIY之:量产8MM可换刀片式车刀杆

楼主(2014-12-08):
好吧,这次DIY的动力是赚零花钱

8MM的可换刀片的刀杆淘宝很少,那就D一点吧。

摆拍的刀杆,材料是45#钢:

淬火是烧到通红,丢水里,效果还可以,钻头打滑,然后表面发黑。

用的是TPMT090204刀片

这个是8高10宽的图纸,本来想修成8X8的这个样子,很漂亮,但是想想没必要为了美观放弃强度。

如果小床有钝刀的问题,建议把左边的刀片磨成右边的样子,就锋利了,不过注意下右边是反刀

网友A:
楼主这是准备自己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准备自己用的吗?

不是,自己用不了这么多,给玩小车床的朋友们准备的

网友B:
副后刀面应该再增加一个档边,以承受切削力

网友:
  多少钱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后刀面应该再增加一个档边,以承受切削力

是的,完美的应该那样的,但是加挡边的话工艺会复杂很多,
毕竟是小车床使用没有机会大吃刀,综合成本售价考虑折衷仅保留有一面带坡挡边。

网友C:
仪表车床上用的,既简单实惠,价格也不会太高。预估:刀片10元、刀杆10元,加上点利润,25元一把?

网友:
顶楼主, 做个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仪表车床上用的,既简单实惠,价格也不会太高。预估:刀片10元、刀杆10元,加上点利润,25元一把?

这个是为圈子里的朋友们做的,目前售价比大概卖18元含配件。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_u=a39p0hbc43c&id=42802575897

楼主:
更新量产10MM外圆车刀杆,直接编辑在主楼了:

10MM外圆刀杆,材料是45#钢:

换个角度,同样也是淬火+发黑处理:

刀片槽细节:

注意红圈处有R角的哦

同样也用的是TPMT090204刀片。

楼主:
更新8mm内孔刀,由于刀槽形状变化,为了保证强度更换了刀片,TPMT09刀片厚度由外圆车刀的3.3mm变2.4mm:

同样也是淬火+发黑处理:

更新量产8MM精车刀片版内孔车刀,
根据守护老湿的意见,改用精车刀片,刀片比较小,可以加工更小的内孔:

外形和大刀片版的区别不大,但小刀片价格略贵,3.5元一片

同样也是淬火+发黑处理:

楼主:
更新量产8MM内螺纹车刀杆:

淬火+发黑处理:

更新量产8MM粗车刀(尖车刀):

刀片是通用的TPMT11,2.5元一片,可与外圆车刀通用:

淬火+发黑处理:

更新量产8MM外螺纹刀(60度三角螺纹):

刀杆是通用的,可以换用不同的刀片,适配不同的螺距,
淬火+发黑处理:

更新量产8MM反外圆车刀:

刀片是通用的TPMT11,可与外圆车刀通用:

淬火+发黑处理:

有需要小车刀的朋友可以与我联系,以上单价都没有超过20元的,做小车刀是兴趣爱好所在,以贩养吸

网友D:
楼主强人! 负角型车刀杆能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强人! 负角型车刀杆能做吗

是装0后角刀片是吧,我自己用的都是这种,两面刀尖可用,比较经济,但没有量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装0后角刀片是吧,我自己用的都是这种,两面刀尖可用,比较经济,但没有量产。

是的!就是这种!有空看看哈哈

网友E:
个人意见:无论多大的切削载荷,挡边还是要有一个的,才能确保刀片安装在准确的位置啊!没有挡边的设计切削力大一点刀片会移动,就算切削力小每次刀片重新安装以后位置也会有比较大的误差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意见:无论多大的切削载荷,挡边还是要有一个的,才能确保刀片安装在准确的位置啊!没有挡边的设计切削 ...

感谢回复,你说的我都明白,但是这个刀具定位在小车床上使用,定价在十几元一支造价的原因不能做成两面挡边。
另外小车床一般都以精车为主,所以综合考虑做成了以上的样式。

网友F(2015-02-09):
好东西?仪表车用要冲水吗??刀片要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东西?仪表车用要冲水吗??刀片要磨吗??

不需要冷却液,刀片不磨也能用,磨的话可以更锋利一点方便小床使用,每个刃大概可以磨3,4次,要用金刚石砂轮。

这是6MM的9件套装,目前有做6/8/10mm的车刀套装

网友:
有联系方式吗??我qq  407002715    比较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