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台湾AUTOGIP佳贺TK-852D型回转油缸TK有什么特定含义呢

楼主(2014-12-08):
这个回转油缸除了液压油管两路位还多了两根6分管子,应该是进排液体的,是循环切削液的吧

网友:
TK代表超短高速型这种型号可以前后锁紧,8代表八寸,52代表中间通孔直径52,标牌下面的六分接头是回油口,后面的是接水盒的回水口。

网友A:
楼上的很熟悉啊 TK 通孔????

网友:
这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很熟悉啊 TK 通孔????

我卖这些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