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壳进行阳极氧化后还有电磁屏蔽效果吗?

楼主(2014-12-08):
在复杂电磁环境下,一个外形尺寸500mm的的铝壳体,如果进行表面氧极氧化,会降低它对内部的电磁屏蔽效果吗?

网友:
我觉得这应该是和铝刷了一层绝缘漆一样的效果吧。只要氧化层下面的铝被可靠接地了就还有屏蔽效果。就怕做接地时没有破坏氧化层确保内部与地线接触良好

网友:
两者没关系,
你原来能屏蔽,氧化后也能。

网友:
可以做导电阳极化的,屏蔽效果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