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焊接机械手OR焊接机器人

楼主(2014-12-08):
本公司生产通信铁塔(钢管塔),机械手主要用来实现自动焊接,工件请看图片,生产厂家请联系13888696586,谢谢!

网友:
管塔支管??

网友:
大侠这个有多长

网友:
做焊接的同事刚辞职~~坐等专业人士

网友:
搞大了,炮管还是导弹???

网友:
环缝焊焊两端法兰,再机器人焊板,
这方案怎样?

网友A:
头尾座变位机,滚轮架支撑,行走机器人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尾座变位机,滚轮架支撑,行走机器人机构。。

不考虑成本的话好做,考虑成本的话   难

网友:
建议用焊接机械人,适应面广,随便换什么产品都能焊接。,如果考虑成本因素,可以采用做非标专用焊接机器手,,但是只适合这一个 产品用。后期改造别的产品比较麻烦。酌情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