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如何将调用Toolbox零件另存为毫不相关的另外的零件

楼主(2014-12-09):
现在调用的型材需要在尺寸上有所变动。于是,我在将Toolbox中的型材生成后,另存为一个新的零件,然后在上面进行编辑操作。在生成的装配体中调用修改后的型材。操作一切都没有问题,当保存后,再次打开的时候,该零件就被toolbox的原零件给替代了。就算重新用修改后的零件去替换,保存后还会出现相同的问题。
如果,将修改后的零件和在toolbox调用的零件的关联性删除掉应该就可以了,但是这个不知道如何操作。
请求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工具,选项中的,异向孔向导/toobolx下面的那个勾去掉,记得应该是,原来碰到过这个问题,
如果不是这里,那就是在

网友(点评):
这个回去在试验一下,谢谢指教。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f8yaF8LdvrUumnWnjJFjoEpIbqmzpLp8i_miuxrdXlUXtsEJebj58fzuBHTHpoBlscW0MORadP7TyzF90k1Z6eTcAW0wqv79L6goZWn37Lm楼主你好,这是我收藏的,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点评):
太谢谢你了,就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不客气,也没有什么!

网友:
你这个是结构件吧,不应该在toolbox里啊?你什么版本sw?我的是在设计库可以自己定义结构件轮廓,帮助里面写的很清楚。toolbox一般改动不大,比如螺栓就是改改外形尺寸,可以生成新配置。实在不好用就自己做一个

网友(点评):
谢谢指教,12版本的SW;是结构件,我是在装配体中调用toolbox型材库中的零件,但是需要修改相关尺寸,变动后的尺寸被另存为了另一个零件,重新打开后还是toolbox的零件。3#的链接正是我出现的问题。十分感谢。

网友:
不用客气的楼主...

网友:
干嘛不用结构构件呢,挺方便的

网友(2015-02-17):
谢谢楼主,学习一下应用

网友B(2015-12-06):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f8yaF8LdvrUumnWnjJFjoEpIbqmzpLp8i_miuxrdXlUXtsEJebj58fzuBHTHpoBlscW0 ...

链接失效了 打不开。。。
可以把内容复制到回复里吗?O(∩_∩)O谢谢

网友(点评):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f8yaF8LdvrUumnWnjJFjoEpIbqmzpLp8i_miuxrdXlUXtsEJebj58fzuBHTHpoBlscW0MORadP7TyzF90k1Z6eTcAW0wqv79L6goZWn37Lm

网友:
楼主  怎么解决的啊???
链接失效了 打不开。。。
可以把内容复制到回复里吗?O(∩_∩)O谢谢

网友(点评):
又尝试了一下,是可以打开的。因为对方是word文件,还有图片,不好复制内容过来。

网友(2016-03-09):
更新属性后 错误失败了哇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链接失效了 打不开。。。
可以把内容复制到回复里吗?O(∩_∩)O谢谢

错误失败了 呜呜 奇怪~~

网友: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啊

网友(2017-11-28):
引用 网友B:
错误失败了 呜呜 奇怪~~

错误是因为你这个零件是打开状态,把这个零件关闭后,在设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