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锁螺丝机夹头原理

楼主(2014-12-09):
求助各位大侠,有哪个知道自动锁螺丝机原理的,我想锁螺母

网友A:
呃,
基本是两种不同的原理。
螺钉是有头,并且长径比要符合要求才能做吹料的,
螺母,能做成吹料的很少(但是有),最常用的方式是抓取或者磁性吸取的方式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
基本是两种不同的原理。
螺钉是有头,并且长径比要符合要求才能做吹料的,

xiexie,我对这一块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