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技术求助

楼主(2014-12-09):
职场菜鸟进阶提高,希望高手们传授电机选型技术。需要关注那些参数以及计算,一般选型和精确选型?????

网友A:
从转矩选,莫从功率选。

网友(点评):
再进一步,根据工况算转矩,不同的设备,有不同的经验。

网友B:
负载-转矩、速度、惯量。仔细计算。
相关的资料网上很多,一般的电机样本上也会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转矩选,莫从功率选。

请问前辈,为什么从转矩选,不从功率选,这两者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在额定转速下,他们二者之间是成正比的。

网友(点评):
个人经验。

网友(点评):
电机转速可选,功率可选,转矩可是根据工况先天就定下来的。

网友(点评):
但是对于一个具体的工况,转速就是固定的,算扭矩和算功率在计算上就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转矩、速度、惯量。仔细计算。
相关的资料网上很多,一般的电机样本上也会有

能具体说明吗?最好有实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前辈,为什么从转矩选,不从功率选,这两者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在额定转速下,他们二者之间是成正比的 ...

个人认为逍遥处士是从机构和零件的受力分析角度选择适用电机的,这是选择合适电机的最基本的出发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明吗?最好有实例

看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附件

太贵了,发我邮箱吧!luma_job@163.com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贵了,发我邮箱吧!   谢谢!

资料已发!

网友:
合适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资料已发!

谢谢,收到了!

网友:
普通电机选型相对不复杂,对于伺服电机这一块,就是确定最大输出转矩,额定输出转矩是否满足需要,同时要仔细校校核负载的转动惯量与电机转子的转动惯量尽可能接近,最好不要超过10,否则就要通过增加减速机来弥补。

网友D:
机器设计中伺服电机及驱动器的选型  [美] 金蒙恩,李幼涵 著.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设计中伺服电机及驱动器的选型  [美] 金蒙恩,李幼涵 著.pdf

老师,有文档发我一下吗!不胜感激   邮箱luma_job@163.com

网友(点评):
推荐一个网站,很多资料可以在中国标准分享网上找到。再一个就是百度文库上找

网友(点评):
资料已发,请查收。

网友(2015-08-01):
引用 网友B:
看附件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附件

大神,偶然路过,能给我也发一份这个资料吗?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2016-01-25):
引用 网友B:
看附件

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