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30厚的Q235A板能用什么方法切割.

楼主(2014-12-09):
求高手指点.30厚的Q235A板能用什么方法切割.

网友:
用等离子切割

网友:
激光吧,,,,,没有那么小的数控等离子机床,,,,,

网友(点评):
30厚,用激光割,不划算哦。等离子,火焰切割都行。

网友(点评):
看仔细咯,是.30哦

网友(点评):
那么薄,等离子起不来弧,,,

网友:
你要切成什么样?30mm的钢板,A3的,氧气乙炔枪切割就好了,投入不高,也较常见。

网友:
线切割 精度高,激光切割机一般机子切割不了这么厚的,水刀也可以(厂家难找)。

网友(点评):
同意你的说法,普通的激光切割机也就10个厚,大功率 的 激光切割机老贵了。

网友:
锯床、等离子,激光、线切割都可以的

网友:
等离子切割机

网友:
火焰切割吧,很常见的!

网友:
火焰切割,之前公司帮中联做配套的弄过40厚的,割完后熔渣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