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小轴向运动摩擦力的方法?

楼主(2014-12-09):
减小轴向运动摩擦力的方法。小弟在做一个东西,碰到轴与孔相对轴向运动的问题,不知怎样减小他们之间的摩擦。求哪位大神了解的,给介绍几种简单的方法。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用直线轴承,或者带滚珠的铜套,把滑动摩擦变成滚动摩擦。

网友:
直线轴承呀

网友:
要么提高配合表面的粗糙度,并添加润滑油,要么变滑动摩擦为滚动摩擦

网友(点评):
怎么将滚动滑动摩擦变为滚动摩擦啊?

网友(点评):
加个直线轴承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有个示意图,要是允许的话可以用矩形花键,表面高硬度,光洁度高

网友:
上个示意图吧

网友:
直线轴承最简单

网友:
直线轴承,无油轴套都行

网友:
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