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轨道的区别

楼主(2014-12-09):
我们常说的轻轨和重轨,重轨是每米30KG以上的,但是我们实际在设计的时候怎么按照载荷的要求来选择轻轨还是重轨呢??谢谢

网友:
计算的载荷的要求,根据轨道的参数表去选择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设备的重量吧。

网友:
等楼下的回答   我的理解是估算载荷  然后在根据结果选型  至于轻重本身就是相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