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力耦合器,请教

楼主(2014-12-09):
各位前辈有了解液力耦合器的吗?国际上都有什么品牌,应用在大型机械上的。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大型机械,指工程机械,还是工厂的机泵?
如果是工程机械,应该是液力变矩器。
如果是机泵,应该是液力偶合器。

网友:
褔伊特有这种产品,德国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