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2种工序的区别

楼主(2014-12-09):
1、粗车——精车——热处理——电抛光
2、粗车——热处理——精车——电抛光
这2种分别在什么情况下用啊

楼主:
是不是因为工件表面粗糙度关系 怕热处理时将工件砸伤?

网友:
洗脸-刷牙-吃饭-出门
洗脸-吃饭-涮牙-出门

网友(点评):
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点评):
区别大了,出门前让老婆闻闻你的口腔

网友(点评):
牙医说 应该吃完早饭在刷牙···

网友:
形状和尺寸精度要求不太高的情况下用第一种工艺,反之用第二种工艺。

网友(点评):
进一步问前辈,热处理改变那些因素进而提高形状和尺寸精度呢?

网友(点评):
热处理后零件表面醋糙度和精度都会降低,如达不到精度要求就得先淬火后精车。淬火后增大了车削难度,增加了加工费用。

网友(点评):
如果只是从淬火角度来说,马氏体奥氏体转化的过程中,受热会变形,应该释放也会变形。

网友(点评):
抱歉,应力

网友A:
热处理后直接抛光,一般是热处理后较硬的材料,不可以机加工了。直接抛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后直接抛光,一般是热处理后较硬的材料,不可以机加工了。直接抛光。

我感觉是这样的。象440,淬火后硬度达到50HRC以上,已经不适宜车削了,同时零件还有很高的粗糙度要求,热处理后直接抛光。

网友:
区别很大,上一年做的一个零件,是先攻牙再做热处理.牙老是有问题....后来改后先热处理再攻牙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在为了保证某些要求比较高的产品特性的情况下,只能在热处理后加工才能保证.

网友(点评):
以实例来讲解,这个最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