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垫分料,请教高手,求成长

楼主(2014-12-09):
现做一台设备,里面有一个工序是分拨垫的,分开后由机械手抓开,,
如下波垫,厚度为0.3mm,内径14.5mm  外径21mm  不是一个平面,是歪曲的,但四个高点是同高的,,
现有的方法是 用的永磁体 磁分的,,

但问题来了,, 磁分的波垫 不均匀,由于波垫比较薄,机械手一抓容易抓两个,
磁分的波垫基本上是靠在一起的,并不理想, 但用的三抓,如果成上面大小面小,成锥度型抓起,可行,但不理想,,经常抓不起来,抓起来也容易掉,,此方案修改过很多次,都不很理想,,
求教各位大侠, 是否有类似的机构来分料,,求点拨!!

网友A:
抓两个就抓两个,你加双料检测,检测到两个就丢弃,重新再抓,直至双料检测识别出来只有一个为止,冲压自动化都是这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抓两个就抓两个,你加双料检测,检测到两个就丢弃,重新再抓,直至双料检测识别出来只有一个为止,冲压自动 ...

谢谢大侠的回复,但是如果这样,,设备是在线设备,再加检测判断,重复去抓起,势必影响节拍!!

网友:
把问题交给机械手太难为它了。还是预先就排列好。

网友(点评):
大侠甚是,怎么分的好,才是重点! 小生愚钝,望大侠指教,,,

网友(点评):
比如预先将这些圆环扔进带有圆芯的筒中,靠振动叠紧密整齐,那就均匀了。

网友(点评):
可以整齐排列,但不可分啊,,机械手抓取难一个一个抓取。。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要分成什么程度,从筒中匀速顶出来或者倒出来到传送带上不是很简单么?

网友:
机械手不采取抓,改用电磁吸盘式的,可否?

网友(点评):
波垫不是平的,,弯曲的,可难实现啊!!

网友:
叶飘零

47
主题
10
听众
135
积分
版主
Rank: 12Rank: 12Rank: 12
最后登录2014-12-9居住地广东省 湛江市注册时间2006-9-11积分135帖子884精华12UID30310
收听TA 发消息

网友(2010-12-10):
回复 网友B:

垫片公差比较大的时候上料很麻烦,上面朋友讲的桶式上料我做过的,由于厚度及毛刺影响,卡料严重,水平方向用直线送料器或皮带带动也一样容易卡。
我的建议是:最好是垫片立起来滚动下料,这样做的好处是,去除直径公差影响,降低厚度偏差影响,出现毛刺原因卡料现象易于排除故障。滚动下来后再做分料机构。此方案我没有实际经验,故障率无法验证,但应该比水平出料要好,展会上见过这种下料方式,有实际应用实例的。
如果垫片质量有保证,最好是水平出料,上面朋友提到的振盘出料到直立料筒方式很可靠,国外设备多采用这种方式,但是老外的垫片质量好的没话说,不是国内垫片质量比的了的。或振盘水平出料到平皮带上(建议不用直线送料器),再做分料装置也可行,都有成功先例,国外设备多采用皮带输送而不选直线送料器,皮带输送没有直振的工件跳动,卡料少,输送速度快。
个人意见,供参考。
摘录自老帖: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d=190251&page=3

网友(点评):
考虑周到

网友(2019-03-01):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的回复,但是如果这样,,设备是在线设备,再加检测判断,重复去抓起,势必影响节拍!!

影响节拍,增加一个机械手,做成双夹爪理论可以保证节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