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修改草图中的文字。

楼主(2014-12-09):
solidworks如何修改草图中的文字。有人知道吗?求讲解。

楼主:
修改字的间距。

网友:
在树上修改

网友:
好像有的可以改   有的改不了   我这两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明天在数上修改试试看

网友A:
工具——选项——文档属性——尺寸——字体,进入对话框就可以改草图字体和字的大小以及间距了

网友:
你的草图文字是如何建立的,就能如何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具——选项——文档属性——尺寸——字体,进入对话框就可以改草图字体和字的大小以及间距了

那我要修改文字内容呢?

网友(点评):
草图绘制界面,选择点击文字图标,编辑文字,把使用文档文字的勾去掉,再点击字体更改

网友B(2016-05-06):
如果要编辑文字内容,需要在草图编辑情况下,在文字起始位置待鼠标图标带有大写字母A的时候,左键点选,即可选中需要编辑修改的文字。

网友(2017-02-27):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编辑文字内容,需要在草图编辑情况下,在文字起始位置待鼠标图标带有大写字母A的时候,左键点选,即 ...

在草图编辑情况下,鼠标会自动出现带有大写字母A图标吗?
我的怎么什么也不出现?

网友(2018-09-04):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编辑文字内容,需要在草图编辑情况下,在文字起始位置待鼠标图标带有大写字母A的时候,左键点选,即 ...

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