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星形轮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2014-12-09):
星形轮不是齿轮,那么在加工是用什么机床能加工出来呢而且要大批量生产,我想到的是插床,还请指点指点

网友:
你说的太粗略了。说一下你要的齿轮的精度要求,材料等等基本情况

网友:
我所看到的就是插床插出来的,貌似滚齿也是可行的。

网友A:
详细一点

网友:
是和太阳轮配合的行星轮吗?也是齿轮吧,用滚齿的效率高,可以几个叠在一起滚齿

网友:
粉末冶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一点

是铣床上的一个组件,应该在离合器那个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