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碗型圈冲压求助

楼主(2014-12-09):
如图所示的碗型圈,如果要一次冲压成型的话,能实现不?需要哪些设备?冲裁力需要多大?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做!但是,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
冲裁力大小,请查阅有关手册!

网友:
可以的,直接拉伸就好了。力你需要计算,或者你用cae计算一下,autoform可以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