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输出轴与齿轮连接大家多用什么

楼主(2014-12-09):
一般传动电机的输出轴有光轴,有带键的。用于齿轮传动是用胀紧套连接光轴呢,还是用键连接呢?
1、胀紧套连接要求齿轮内径要大些,那么齿轮齿数就多,传递力矩就小,但可以没有间隙。
2、键连接可以直接连电机输出轴,齿轮内径小些,传递相同力矩,齿数相对少,考虑键连接会有间隙。
大侠怎么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想要力矩就加减速器啊  谁跟你说的键连接一定会有间隙 要看你用什么配合

网友:
看你的应用场合  涨紧套也有孔径小的,有的输出轴不便于轴向定位 就用涨紧套,涨紧套靠摩擦传递扭矩的大小需要校核

楼主:
键连接如何消除间隙,过小不好装配吧

网友B:
看实际情况,可以用键连接,直接压配,热压,焊接,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力矩就加减速器啊  谁跟你说的键连接一定会有间隙 要看你用什么配合

加减速器,安装空间变大,而且不希望输出轴径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实际情况,可以用键连接,直接压配,热压,焊接,胶水。。。。

这些是否需要特殊设备,不好操作吧

网友C:
简单点当然用键,计算好间隙,担心磨损有间隙的话,可以在键上加锁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是否需要特殊设备,不好操作吧

要优选方案,就得开阔思路。
熟悉了,特殊就是一个代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点当然用键,计算好间隙,担心磨损有间隙的话,可以在键上加锁紧

用顶丝顶吗?

网友:
齿轮齿数多了,传递力矩为什么会小呢??

网友:
减速电机不久可以吗,另外建议是键槽安装!

网友C:
是的,顶丝直接顶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顶丝直接顶键上

也就是顶键的顶面,不会是侧面吧

网友(2016-07-09):
引用 网友C:
简单点当然用键,计算好间隙,担心磨损有间隙的话,可以在键上加锁紧

用键的话,要怎么轴向定位呢?

网友:
都可以,这个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