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不配重能车吗?

楼主(2014-12-09):
东西如图所示,就车那个38和47的圆,小的30圆已经线切割割出来了,用来找正的。 47孔配锥度轴承

楼主:
材料是45#

网友:
数量不大可以车

网友:
好像是滚珠丝杆的两端固定板?

网友:
转速低点而已,又没多重。

网友:
配重对机床好点,形状规则,配重也不麻烦,

网友:
不配重当然可以,重量不大,离心力就小很多。但是转速上不去,效率低,而且可能会有失圆的可能。( D$ @# O7 }8 ]4 N
既然小孔已经用来定位了,为什么不在工装上直接加配重块呢

网友:
配重也很简单,对称再放一块就行了,不麻烦

网友:
数控铣铣么好了

网友(点评):
配轴承的怕铣的不圆 弄不好了整块板就报废了

网友:
一两件不用,多的话最好配一下,

网友:
多的话最好配一下

网友:
磨刀不误砍柴工。配重吧。

网友:
数控铣0.02左右的圆度,估计你车也就这个水平

网友(点评):
还得关系到同轴度呢 数控调的没车床准的

网友:
这个先粗铣后精镗吧,用车床既累又慢。

网友:
10KG左右,无须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