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机走廊是什么

楼主(2014-12-09):
想问一下,皮带机走廊是什么?是皮带机的支撑结构么?还是土建方面的事。皮带机生产厂家需要考虑这个么?投标的时候需要单独报价么。

网友:
皮带机走廊就是皮带运输线上的“人行道”方便工作人员检查,下班之前清理卫生。分三段,前段是进料口,中段有不同长线架线,后段是上一段下来的出料仓。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学习了 这样说对于大倾角的皮带机,这个走廊就应是必须得了。不然无法检修。 这走廊也要不了多少钱吧。

网友(点评):
我们那是选煤厂的皮带走廊,年轻时候在选煤厂培训学习啥的,砖+混凝土结构,长度上千米,图在老总工那里,不在那了,人也生了。

网友A:
皮带廊呗,属于钢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廊呗,属于钢结构

皮带机走廊的工程蛮大的,一般是单独招标,还是和皮带机一块招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皮带机走廊的工程蛮大的,一般是单独招标,还是和皮带机一块招标

和土建一起多一些,有国家设计标准,很好做的,说白了就是一桁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土建一起多一些,有国家设计标准,很好做的,说白了就是一桁架

网友(2015-04-09):
皮带机走廊有钢结构和混凝土,主要是安装皮带机的,两侧留有检修走道,连接各个运转楼,投标时候要是钢结构一般一起报价,多用于输送长度过长的皮带机,混凝土的与设计院设计,有工程队施工建设。

网友: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