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标准的表面粗糙度表示方法?

楼主(2014-12-09):
请问谁知道这个是什么标准的表面粗糙度表示方法?哪国的?怎么好像没见过呢?以前知道一般表示表面粗糙度用Ra,Rz,这里的这些符号什么意思?

网友:
人家都写了内部标注。。。

网友A:
建议楼主找份国标看一下。广义粗糙度(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分R轮廓,P轮廓和W轮廓;
P轮廓为原始轮廓(未经过滤波器处理的,结构参数),通常的粗糙度Ra等属于R轮廓(粗糙度参数),w轮廓为波纹度参数;
后两者主要是P轮廓曲线经过不同波长的滤波器得到;
每种轮廓下面有很多评定参数,这个一两句话写不完;每个国家的标准,不同年代的标准间有些细小的差别。建议找标准文件看一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gHanRe5EYQdyVDAwC8siou_TeNq_A4G8JjCPfeEatdJ7cqxPnJ-WQzWjnp0h2Noa8CJPr7q99MTh6UMLFKVNV36V3tdV9hfWNMZCia0nQ6e
这个链接里面算是比较全的了。
PS:想当初看到图纸上有个WSm参数,然后一步步查资料研究了几天才搞出来一个粗糙度也这么多技术含量。
题外话:有些大公司有些内部的标准的粗糙度参数。

网友:
有抛光,滚光要求的零件有这些粗糙度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找份国标看一下。广义粗糙度(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分R轮廓,P轮廓和W轮廓;
P轮廓为原始轮廓(未 ...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找份国标看一下。广义粗糙度(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分R轮廓,P轮廓和W轮廓;
P轮廓为原始轮廓(未 ...

谢谢,说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