膨胀管夹如何一次成型?

楼主(2014-12-09):
请问这种管夹是怎么个加工工艺,可以一次成型? 另外这种管夹是叫膨胀型管夹吗?

网友:
模具一次出来,螺栓是后来锁上去的

网友:
冲压一次成型

网友A:
这个东西应该不能一次成型的,先滚圆后折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应该不能一次成型的,先滚圆后折弯

那也就是说不需要模具也可实现?

网友(点评):
ih 小批量就这样做

网友(点评):
让他照他说的方法给你做一个试试,能做做出来就牛了,LZ拿张纸卷弯你再看看好不好折就知道了。

网友B(2015-01-14):
落料,冲孔,折弯,成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落料,冲孔,折弯,成型

冲孔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