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在槽内运动配合,如何操作

楼主(2014-12-10):
希望圆柱在槽内运动配合,请求高手解答如何操作。在此拜过。

补充内容 (2014-12-10 12:13):

槽使用包覆命令做出来的请问如何画辅助线?

网友:
路径配合,在槽中间做个辅助线

网友:
二楼正解,

楼主:
槽使用包覆命令做出来的请问如何画辅助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槽使用包覆命令做出来的请问如何画辅助线?

这样子?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可否

我是希望小圆柱在槽内随着大圆柱转动而上下移动。
请问能给我详细讲解一下如何做吗? 谢谢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希望小圆柱在槽内随着大圆柱转动而上下移动。
请问能给我详细讲解一下如何做吗? 谢谢拉。。

这个二楼说的就可以,
按我得那个方法轨迹线可以做出来,再在小圆柱上做一个点,
然后使用点和轨迹配合就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二楼说的就可以,
按我得那个方法轨迹线可以做出来,再在小圆柱上做一个点,
然后使用点和轨迹配合 ...

还是不会呢,能不能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