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摩擦力分析?

楼主(2014-12-10):
图上7-25题怎么做?写出计算过程好吗!谢谢!

网友A:
显示不了第一张

楼主:
以B点为支点(力矩平衡就可以算出结果了)刚刚跟别人讨论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不了第一张

给你再发一次

网友:
[50kgX0.3+(50kg+40kg)*0.6]*0.4=0.2*P   P=540.96N?

补充内容 (2014-12-11 10:12):
应该是 50kg*0.3*0.8m=0.2m*p   P=60kg*9.81=588.6N

网友(点评):
你确定没算错?

网友(点评):
取圆心为支点就上当了,这题是考你是否会上当的!!

网友(点评):
果然上当了

网友(点评):
跟取O为支点,还是B为支点没有关系

网友:
为啥我算的是588??

网友(点评):
应该是g取值精度有关

网友(点评):
是翻译国外的!

网友B:
马上出门,不画图了。

圆盘在A处可获得最大摩擦fa=500*0.3=150N
圆盘在B处可获得最大摩擦fb=900*0.6=540N

假设A处先打滑,则F需要为4fa=600N
假设B处先打滑,则F需要为(4/3)fa=720N

所以在A处打滑,临界力为600N。

网友(点评):
正解!G取9.8就是588.6

网友(点评):
G取9.81

网友(点评):
g=9.81,这本书是翻译国外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马上出门,不画图了。

圆盘在A处可获得最大摩擦fa=500*0.3=150N

窃以为就本题而言A、B两处是同时打滑的。也就是说轮子是不转的,直直的被拖着走。

网友(点评):
为啥?我感觉他算的没错啊

网友(点评):
结果是对的。根据分析,我觉得应该是A、B两处同时打滑,没有先后。

网友(点评):
为什么?A处打滑的时候,对圆盘来说F不就是转矩了嘛?

网友(点评):
A滑动,B滚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马上出门,不画图了。

圆盘在A处可获得最大摩擦fa=500*0.3=150N

很弱的问一下  若A先打滑  则  F = 4 *Fa  = 600
为什么是4*Fa ??

网友(点评):
B为支点取力矩,fa*0.8=F*0.2,两除以0.2推得:4fa=F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弱的问一下  若A先打滑  则  F = 4 *Fa  = 600
为什么是4*Fa ??

多谢解答

网友:
是老外的教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上出门,不画图了。

圆盘在A处可获得最大摩擦fa=500*0.3=150N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2729&extra=page%3D1
这边还有一题你要做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