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修系列之——修理;改造

楼主(2014-12-10):
X工,你今天过来啦。那个修的磨头又拿回来了”,上这边的厂子办事,刚走到车间门口便遇到了做装配的H师傅。
“乍回事?还是漏油?”俺知道这事,
“是啊,说是装砂轮这边。”H师傅答道。
“另一台吧,装皮带轮这边没漏吧。嘿嘿,是不是还是你上次没装好密封圈,或者又是忘记安装了。哈哈。。。”俺半开玩笑半真地说道。因为H师傅和俺很熟悉,平时关系也不错。又知道他的脾气。H师傅脾气比较大,好面子。但也会说点“大话”,对只能动口不能动手的家伙是很不“服贴”的。但工作中能吃苦,也好学,和他说明道理后,也能“服强人”。
“不会,不会,呵呵呵。。。”H答道,不过底气显得不是那么足。
“走,走,去你那儿拿图过来,俺和你说。两边的结构多一样,那有可能一边漏一边不漏的。”俺要拉着他的手立即去他工作场地。
见俺要来真的了,H师傅立即说:“没图,俺那边没图。”
“嘿嘿。你那边没图,可能么。修理时多会带过来的。再说又是自家厂子重新改的,你骗哪个啊?”俺说道。
“嘿嘿嘿。。。”H边笑边快步先跑远了。
“家伙,想玩俺哪。呵呵。。。”俺大声对着他说道。估计他心中明白安装时到底那儿的问题。

这事的来龙去脉俺知道,为了这个部装件来来去去也折腾了好几次。

先是,现场经理从甲方拖回了二台要求修理的磨头,并且要求也测绘一下整机零件备用。。。
那就按流程修吧。这边技术员也开始测绘。
。。。。。。
在画装配图时发现,耶!不乍对劲哪,这种磨头应当属于带强制冷却的重负荷磨头哪。二进油孔直通轴承档,而回油孔在座体中部回油。
问题是乍会采用这种迷宫密封?冷却重负荷轴承的润滑系统,可是带压力的。工作时难道不会漏油?
搞不清楚,到底乍回事。说不定还有其它方法能解决。
唉,暂不考虑其他吧,先按实物结构测好了再说。先按葫芦画个瓢再说.
因为甲方可没说要改造。

“喂,喂。X工,甲方现场来一下。修好的磨头漏油哪,甲方的工程师要你过来商量一下”,现场经理在电话中急冲冲地说着。
。。。。。。。
到了现场,一大堆人员,设备管理人员,安装工人多在。商量解决磨头漏油的现象。并从管接头中取出了二个阻尼节流器,让再做几只不同孔径的阻尼节流器。
哇靠,明白了。
D主机厂设计制造的机子。其中磨头因为是重负荷削作用,所以采用的冷却润滑系统为一供一吸双泵系统。也既,一个泵对磨头部分强制供油,另一泵抽油。而且在正式工作时,必须首先启动冷却润滑系统,在系统达到一定压力时才能启动主机磨头工作。否则,如果压力达不到设定压力,则磨头不能工作。
但是可能为了减少成本,选用了这种成本最低的磨头结构。或者就是新进的设计人员根本不熟悉此机的工况要求,采用了这种不适当的密封结构。说不定还是号称“精通”机械实则是“半桶水”的老大建议的。
而在调试时也肯定产生了外渗漏现象,所以现场采用了进油口加固定节流孔限流,而回油口孔径不变。这样在工作中达到进油孔时油少,出油孔出油能力不变。达到一种所谓的“进出平衡”现象。这样似乎就不会外渗漏了。
这样似乎解决了外渗漏现象,但润滑系统压力损失增大,系统发热增大。但实际冷却润滑流量却是减小的,可能达不到冷却润滑效果,或者效果变差。

拖回企业改吧,可以按俺们的理解修理改造磨头了。
看了下结构,没啥,可能会渗漏之处只有两处,而且是安装砂轮端和安装皮带轮端的结构多一样。早先是密封环套在主轴上,中间没有密封,环和轴之间没有相对转动。密封环和座之间采用了迷宫密封,环和座之间有相对旋转。
没有相对转动的环和轴之间,这个简单,在轴上或环上加个O形圈就行了。这是静密封。
但环和座之间就没那么简单了。
为啥?因为它是旋转密封。
一般旋转密封多采用油封,它最高线速度可达15/秒,能满足工况工求。问题是普通标准型油封耐压只有005Mpa,不能满足工况。因为当超过压力时,其油封腰部会开始压弯,至使接触带宽增加,这样磨擦力加大,温升增高。最终损坏油封。当然也有耐压型油封可达10 Mpa的。但供货时间这边来不及...
采用O形圈。那就更加不行了,因为它虽然耐压够了,但速度范围只有0005-03/秒。大大小于工艺情况。
因为对O形圈来说旋转运动与往复式运动不同,旋转运动对线速度限止更严。旋转运动密封泄漏量与转速成线性关系。因为O形圈橡胶受热后,一般会发生膨胀,但在圈受拉伸状态受热时则剧烈收缩。这就是卡夫焦耳效应。
它说明了设计旋转运动用O形圈内径比轴径小时的旋转运动时屡遭失败的原因,当旋转产生的磨擦热使处于拉伸状态的O形圈收缩,越变越紧,产生磨擦热恶性循环,最终使导热性甚差的O形圈老化,出现龟裂和烧坏。

旋转运动密封在选取压缩率时必须考虑卡夫—焦耳效应。
为避免在旋转运动中存在这种效应,可使装入沟槽的O形圈处于预压缩状态,而不是拉伸状态套在轴上。使圈内径稍与轴接触,随着旋转及温度升高,引起圈膨胀,对轴产生一定程度的抱紧,从而实现密封。
而同轴密封圈,也叫滑环式组合密封,又称格莱圈。耐压可达80Mpa,往复运动达15/秒。而旋转格来圈压力达30 Mpa,速度达2-3/秒。它利用O形圈作弹性源,施加必要的弹力,它具有自密封性并随液压压力升高而提高自密封能力。但安装时要采用专用工具和按规定工艺方法。
当然还有种旋转泛塞密封,压力可达30 Mpa,表面速度10/秒。
因为此磨头润滑压力不高,才05 Mpa。而且要考虑改造时原结构布置。所以再根据PV值没有超过允许值。所以采用了格莱圈式密封。

“喂,X工,这个密封圈乍装哪。。。”车间H师傅电话过来了,的确,他没看过这种密封。橡胶O形圈好装,而聚四氟乙烯类的密封圈却是比较硬的。不知道的话可真不知如何装好。
“哈,装这个圈要用专用工具的。。。这样吧,你先停一下,俺明天要过来的。”俺得将手中活先赶结束。。。
隔天,到了车间现场,H师傅见俺到了,说道“俺已装圈装好了,机子在那儿放着哪。这个圈难装到,装进去后感觉很紧。”
俺看了一眼已“装好“的磨头,说道”装好了?你硬上的吧!用的起子?也不怕损坏圈?不知道装这个要做安装工具的?装好后要用复原工装的?不是让你停一下的么。
“搞工具多烦哪,再说上面催得又急,所以只能想办法硬上了”,H师傅嬉皮笑脸地说。
“你是硬装上了,结果是有可能损坏圈,达不密封效果”。
唉,不懂,也不按要求施工,能保证质量么?有些情况,一样的零件,不一样的安装工艺,不一样的人员,就会产生不同的质量。
国人哪,多习惯了“差不多”,能对付着看似做“象”就似乎成了。。。

过几天,电话又过来了,是负责装配的头过来的,说是一台磨头砂轮单边还是漏油被打退回来了.
“出厂时有没有做过密封压力试验?具体位置是那处?”俺问道。
“没有,急哪。没试就拉走了。出厂也不知道到底装没装好,有没有漏”装配的头立马答了,他接着说道“现在说是砂轮处的轴头那块”。
“那可能是环和轴之间的静密封了,问下原先装的H师傅,有没有装好,还是根本没装。”俺接着说道“装好后做密封耐压试验,俺和质检说下。”
“H在做别的呢.俺现在让L师傅在弄这个,有啥事你和他联系吧。”装配的头说。
。。。。。。
隔天,L师傅电话过来了“X工,压力做了试验了,不漏了。”
“乍会事”俺问道,“密封圈换了,重装了一下”答道。
这样可以放心出厂了。

哈哈,这台么,估计还是这种情况。所以H师傅估计心中有数。
。。。。。。。
几个月过后,使用状况正常。

一个产品,从设计开始通过加工制造,再到装配使用,只要任何一个环节“捣了浆糊”,产生的后果就是设备不可能达到工况要求。

网友:
修人家的东西,有时比自己设计东西还不容易,这个我有体会,因为设计的家伙有时是糊涂蛋,你改他东西,未必放得下,或者有其它无法玩的东西,挺难

网友(点评):
一是甲方开始没说清楚要求,二是装配工人犯了迷糊,三是没做出厂检测,来来去去折腾了几次.欲速则不达,呵呵,

网友A:
焦耳-卡夫效应
是橡胶中异常的热弹性效应,例如当一个拉伸橡胶受热时会收缩;橡胶在绝热快速拉伸时会升温;拉伸橡胶在收缩时会降温。如果橡胶被高度拉伸引起结晶而放热,这结晶过程将不再可逆,因为应力去掉后,结晶过程不会立即被破坏。橡胶的这种特有现象与它的弹性是熵弹性有关,与气体在绝热压缩时产生发热现象类似。
天然橡胶的弹性原理不同于金属,金属的弹性来自于金属原子间键结的伸缩和扭曲,因此,对金属制品如弹簧施力时功是被储存在电位能中的。天然橡胶的弹性则是来自于高分子材料的变凝行为(thixotropic behavior),对天然橡胶施力时,功以热能的形式储存于橡胶中。在松弛、缺乏施力的状态时,天然橡胶的微观状态呈现绵密缠绕的长链状,此长链不断进行旋转、扭动。当天然橡胶受到外力拉扯时,微观状态下的长链被拉直,长链的旋转、扭动相对减少。基于此理,再加上熵值的变化和自由度有关的前提,松弛时天然橡胶有较高的自由度,反之,拉直时天然橡胶拥有的自由度则较低。在天然橡胶的松弛过程中,热能转换成动能,熵值上升,进行系统对环境的吸热,天然橡胶的系统温度上升。而在拉伸天然橡胶的过程中,长链的动能转换为热能,熵值下降,进行系统对环境的放热,天然橡胶的系统温度下降。换言之,天然橡胶的松弛过程相当于理想气体的膨胀过程,而天然橡胶的拉伸过程相当于理想气体的压缩过程,可见密闭空间中的气体也多少具有弹性的性质,也许这种比较的说法是违反直觉的,但是把天然橡胶视为一维的气体就合理许多。这里提到的放热、吸热是热力学上的定义,而非化学热力学的定义,因为全部的过程中天然橡胶的化学组成是没有变化,也没有经历化学反应的。在天然橡胶发挥弹性,受到应力增加拉伸与受到应力减少收缩,此天然橡胶材料经历绝热过程。天然橡胶的弹性与热力学性质很容易从日常生活中验证,只要拿一条天然橡胶制的橡皮筋,贴在人体对温度较敏感的部位如前额或嘴唇并对此橡皮筋拉伸、松开即可实验

网友(点评):
很多家伙不明白有此种效应

网友(点评):
正想百度一下,多谢提供

网友(点评):
大侠热心人

网友(点评):
感谢,百度没找到

网友:
学习了,竟然有那么多密封圈

网友:
这就是动静密封,没有迷宫,结构很简单。

网友(点评):
这个是硬质合金动密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焦耳-卡夫效应
是橡胶中异常的热弹性效应,例如当一个拉伸橡胶受热时会收缩;橡胶在绝热快速拉伸时会升温; ...

就等这个呢

网友:
这个使我想到了,以前检修电机。更换了O型圈后老是烧轴承,看来找了理论依据。

网友:
"焦耳-卡夫效应“ 真心涨见识了

网友:
这个我有体会

网友(2015-03-06):
啊!学习了 第一次见

网友(2015-04-15):
有理论,有实际,很不错,,必须赞

网友(2015-09-06):
液压传动书上说同轴密封圈速度可达1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