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磨与静磨之间磨量留多少

楼主(2014-12-10):
粗磨与静磨之间磨量留多少

网友:
曾经有个质检的跟我说大约1到3丝,我没操作过床子,所以也不知道对不对,您还是姑且听之吧,静等高手指点,咱们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一般来说2 3丝太少了,单边才1丝.如果粗磨粗削进给量大的话,单边1丝估计粗磨的刀痕都磨不完

网友(点评):
我记得那个老师傅还是不错的,他跟我说精磨也就磨去1到3丝的量,具体得看火花,我那会没毕业也没深究,即使现在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2,3道

网友A:
这个想到我当时刚毕业没经验的故事。一个车加工师傅找我说一批活工艺要求留单边0.3的外圆磨余量的,现在精车到单边余量0.02~0.03,哄我说精度更高,磨削余量更小更好。我傻傻的签放用了,回办公室告诉师傅,被大骂一顿:你傻呀?0.02~0.03后面怎么找正??果不然后面圆磨师傅找我来了。后面师傅硬逼着磨床师傅慢慢找中心完成那一批。在一些其他工时上给与了补偿。同时师傅记着那个坑爹的老车工油子,只要他的活不合格,一律报废不放用不特采,罚的他求饶找教训。关键是这个是到现在我想想被人坑了自己傻傻的不知道是有多恨自己,其实不能怪别人坑你。

网友(点评):
工艺,其实学问很大的。我也和车间经常打交道,设计的零件得让工人干得出来,还得让人家不能亏工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想到我当时刚毕业没经验的故事。一个车加工师傅找我说一批活工艺要求留单边0.3的外圆磨余量的,现在精车 ...

车加工留0.02~0.03?就算车完上外圆磨不跳动,刀痕能磨得掉吗?如果刀痕能磨掉,那粗糙度也很高了。还基本可以不用磨了

网友(点评):
那个倒可以,先调质精车的,跳动很小。主要是后期找正老头费老劲了。其实工艺留量并不是单边0.3,没有这么大。也许这个当时是个巧合的个案,碰巧这个件外圆不长,而且是调质料。否则如果后续要淬火或其他没得救了

网友:
粗磨与静磨之间磨量留多少?
先考虑一下工件大小、材料、是否热处理、热处理变形情况、工件从新定位的精度。
比如直径10mm长度10mm和直径10mm长度50mm的工件留得量是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赞同!但还不知道是外圆磨还是平磨?

网友:
     还是不知道是外圆磨还是平面磨?我也说个故事;第一次做模具时,车导柱导套。我问车工30的套内径留多少余量?车工说你第一次车多留一点吧,我就留了90丝。结果淬火回来我在磨床上磨内孔时1.5小时磨一件,6个小时没有喝水。累的都虚脱了!所以说要根据实际情况、并要有实际经验的!

网友:
说的有道理   理解下来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条件不足  无法解答   楼主把条件列出来吧

网友:
这跟磨床的精度和师傅的水平有关吧。

留5丝精磨没问题,10丝更保险。

网友:
跟工件的长度、直径、材质、前后工艺都有关系的,条件不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