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为144mm厚5mm的铝片,怎么保证平面度小于0.04?

楼主(2014-12-10):
直径为144mm厚5mm的铝片, 在数控车床上加工,怎么保证平面度小于0.04?请给位大侠给个高见。

网友:
帖子快落了,嘎嘎,你用什么数控车,立式 还是卧室

网友A:
说说你的什么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你的什么夹具

液压三抓外圆都抱住,定位面接触80%,卧车

网友:
如果机器精度没有问题,只有夹的轻车的少试试看了

网友:
手磨刀,环抱软抓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