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仿真运动

楼主(2014-12-10):
如图示,内转子从动于轴,叶片在内转子转动的带动下在内、外转子间做滑动。请教下这个仿真怎么做?

网友:
可以取巧一下,将叶片的顶端跟内腔面接触,然后将叶片侧面跟转子槽面接触,就能达到你要的效果了。但估计占内存挺大。顺便提一句,其实仿真很跟现实工作环境一样,只能通过约束取巧得到运动理想结果

网友:
加个离心力,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加。或者每个叶片根部加个弹簧?

网友:
你可以将叶片外端与外转子内壁做点在面或点在线约束,叶片侧面与内转子孔做圆柱副配合。

楼主:
谢谢回答,我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