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德国进口小零件局部怎么加工出来?

楼主(2014-12-10):
如图所示的小零件是德国进口的实物照片,螺纹段二侧铣扁,实物中螺纹牙底与铣平面处没有一点毛刺,请教各位高手怎样的工艺才能做到这一点?(先铣平面再车螺纹可否?)请大侠指教。
材料:不锈钢X39CrMo17-1
(德国标准)

补充内容 (2014-12-11 07:59):
此件是变速器上的一种小零件,本司欲开发,有一定批量。二侧铣扁加工(有明显铣刀痕),就是不知道毛刺是如何做到这样的干净?期盼高手指点

网友:
不是没毛刺,有毛刺人家能出厂?

网友(点评):
车完铣,再用个板牙修毛刺吧。至于人家用的什么高科技,咱是整不明白

网友:
像电加工

网友(点评):
不是电加工的,平面上有铣刀痕。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去掉毛刺

网友(点评):
应该是先车后铣,关键是在那铣,怎么铣,普铣肯定有毛刺,刀用用就不快了

网友A:
On Swiss lathe, turn the thread, then mill flats then turn the thread again. Or use brash to remove the burrs on machine

网友:
先铣平面再加工螺纹,毛刺会少很多。锉刀修下就行了

网友:
铣的时候分粗精吧。先铣再车一样有毛刺的。

网友(点评):
粗铣也会产生毛刺啊。有无好的工艺可以去除毛刺(批量生产)

网友(点评):
粗铣本来就有毛刺,精铣未必有毛刺。

网友(点评):
用精密锋利级的刀片多数确实没有毛刺,即使有用个刷子刷两下都会掉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On Swiss lathe, turn the thread, then mill flats then turn the thread again. Or use brash to remove  ...

“Or use brash to remove the burrs on machine”
是什么样的刷子可以去除呢?愿闻其详。

网友:
线切割难道不行吗

网友(点评):
此件乃是批量件线切不合适

网友:
专门一道工序去毛刺

网友B:
直接磨出来的

网友(点评):
不是磨出来的,上面有明显的铣刀痕。况且用磨削加工节拍会很长

网友(点评):
你们没见过砂轮越程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磨出来的

对头

网友:
这是螺纹塞规吗?应该磨削过的

网友(点评):
是变速器上的一种小零件,不是磨削的,是铣出来的,有明显铣刀痕。磨削似乎效率不会很高

网友(点评):
精度不高的话应该是先加工螺纹,在用数控铣铣削,然后用倒角机倒角,如果铣刀锋利铣出来没什么毛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Or use brash to remove the burrs on machine”
是什么样的刷子可以去除呢?愿闻其详。

You can check this out: http://www.brushresearch.com/product-line.php?line=5

网友:
关键看工作的态度。

网友:
电解去披峰吧,有专门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磨出来的

去网上看看强力磨削

网友:
车螺纹,洗平面,滚研去毛刺

网友(点评):
"滚研去毛刺"可否具体介绍一下其工艺过程?

网友:
铣削时尽量减少毛刺,如果有一点点,可以用喷砂去除掉。

网友:
分粗精铣,然后用钢丝刷可以刷掉毛刺。。

网友:
像是磨出来的

网友:
锋利的刀片铣的,在刷的。同意小少克

网友:
车铣一体机,车完螺纹再铣,铣完再光一刀螺纹

网友:
光轴+铣螺纹+铣扁平+铣螺纹

网友:
线割的,我做过好多这东西

网友:
没毛刺这个东西更多的是人家干活时候的态度,咱用用功夫也可以去的很干净不是么。

网友:
即然是批量生产,制造一个工装剔除毛刺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要想他们有什么高科技,最终的目的就是即好用,又节约成本。

网友:
加工螺纹后洗平面,最后工序使用螺纹梳刀整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