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例9〗超长输送链的张紧办法

楼主(2014-12-10):
说在前面的话: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3
这篇的图纸是998大侠的。

实例9〗超长输送链的张紧办法
超长的输送链,在设计之初就应该想到会出现拉长问题,那么为了预防,设计时就必须要做张紧的措施,书上的办法很多,但落实到实现的办法,就要结合实际进行具体的机构设计。

1.    问题描述
接到一个新任务,要设计一套非标大型输送链设备,应该怎么处理拉长的问题?

2.    讨论
说,链条在运行过程中,如果啮合状况不好,会使铰链处受到比较大的压力,加上套筒和销轴之间产生的相对转动,铰链处会产生磨损,使被磨损链节的实际节距增大,恶化啮合条件,甚至引起跳齿脱链;这就是俗称的“拉长”。
要解决拉长的问题,首先要找到拉长的原因,如上所述,可知拉长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套筒和销轴的磨损,因此提出以下几条措施:
1.  从设计开始,控制好传动扭矩,做好应力分析,使用适当的链条;
2.  降低铰链比压,增加链节数及链轮齿数,限制其极限转速
3.  为整个链传动设置防护罩,以保护无异物进入,加剧磨损;
4.  加强润滑,或者在必要的时候使用耐磨或自润滑材料。
觉得以上四条从理论上比较全面了,但仍有补充意见,说,曾经用12A(节距19.05)的普通滚子链改装后当输送链,最长主、从链轮间距40余米,在那次设计和使用中得到了一些经验:链条拉长之后紧边要补偿中心距,松边让其自然下垂;若下垂幅度太大,需在中间设置若干支承托辊;此处要注意是支承托辊而非支承链轮,因为即使链条做得再好,这样夸张的长度装配起来,总会有油条般的扭曲;紧边可以由主动链轮的拉力强制导向,松边则只能让其自由游动,一旦强制导向,必定会憋死。
的看法补充说,可以将从动轴做成活动的,过段时间视情况紧一次;托辊也可以做成长筋板支承。
给出一张链条线速度为0.15~0.5m/s的重载链条布置图样以作参考,如图9-1。并提出,设计此类结构,首先应确定其临界速度,若机构的最低速度低于临界速度,则需要采取措施,将临界速度降下来,如降低质量,或者降低动静摩擦系数之差等等。
得出结论说,要控制链条的拉长,首先要做的就是做好设计及其校核,然后使用如润滑、托板等措施,保护链条,降低磨损,就可以避免出现拉长了。

3.    结论
链传动虽然有诸多好处,并以环境适应力和吸振能力强著称,但实际使用的时候仍然普遍存在着失效快,故障率高的问题。本篇讨论的拉长,是最常见的失效形式,另外还有因为转速增高之后因为啮合冲击太大,销轴与套筒之间的油膜被破坏,使金属直接摩擦产生大量的热,从而导致胶合。除此之外,由于链传动本身的多边形效应会造成冲击和噪声,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点。

https://zhuanlan.zhihu.com/c_1051171562501287936

网友A:
建议新开一版块专门放这些经典案例

网友:
我一般在链条下做托条,整条链上下都有,链条不会下垂。

网友(点评):
我见过的也是这样

网友(点评):
我现在使用塑料的耐磨条做托板,大侠用的是什么材料的,金属的还是塑料的?

网友(点评):
看情况,有用不锈钢扁钢的,有用尼龙的。

网友(点评):
如果是POM链板输送线,本身就有托条,但一样会拉长跳齿(打滑,抖动),只能缩短链板。

网友(点评):
如果是长输送链,整条链加托条,拉长后是否容易跳齿?而图中结构两端加托条,靠链条自重拉紧链条,是否更好?

网友:
能说明下链条油条般的扭曲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
现在链条种类很多的安装托辊或轮子很方便的

网友:
建议,增加系列文章的索引,链接直达,方便大家查找学习。

网友:
我见过将松边的链条放在透明煤气管里导向的,也很好用

有几点不明白,大侠来指点啊

如何理解铰链比压?

紧边补偿中心距的方法?,就是将从动轴做成活动的吗?

丁所说的“若机构的最低速度低于临界速度,则需要采取措施,将临界速度降下来”,链条线速度不能低于临界速度吗?速度很慢会怎样?

网友:
还没有见过呢,还是见识短线啊

网友:
争取每天一课题  加油

网友:
我们也涉及过一种类似的,不过是同步带皮带固定死的!

网友:
顶,要是能罗列出链传动在使用中碰到的问题就更好了,期待中...

网友:
受益良多,望多上些技术贴,分门别类新增相应版块!

网友:
完全看不懂的小菜鸡路过

网友B:
两根同样的链条到十几米长后发现它们竟然节数不一样,不知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是不是链条质量的问题?最近设计一条12米长输送链,两根链条每隔多少节相连装一个推料块,结果发现到了一定长度链条节数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新开一版块专门放这些经典案例

支持这个想法~

网友:
建议归类放在一起,便于学习

网友:
这个结构好像见过

网友:
很好的例子

网友:
大侠分析的很细致。链条比较短用弹性张紧就行了。我用过中心距4000左右的加塑料导轨防止下垂,从动端可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根同样的链条到十几米长后发现它们竟然节数不一样,不知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是不是链条质量的问题 ...

你是说推料块的间距不一样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推料块的间距不一样了吗

是两根平行的链条用一条轴连起来,轴上再装推料块,每隔几节链条连起来装一个,发现链条到了一定长度同样节数的链条长度不一样了,不知大家遇到这种情况没有,怎样解决?

网友(点评):
12米太长了,误差积累,你这是必然现象吧,最近我也遇到类似的结构,不过链条比较短,你这个是不是可以把两各链条改为一支大点的链条,回复时间和你提出问题的时间间隔这么久,也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能否参考皮带运输机的张紧,煤炭港口上那玩意一条就几百上千米长

网友:
谢谢,不错的资料。
每隔一段依靠链条的自重张紧来增设托板,主动链轮松侧一般松几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两根平行的链条用一条轴连起来,轴上再装推料块,每隔几节链条连起来装一个,发现链条到了一定长度同样 ...

我也这么用,但都比较短,中心距也就4米左右。同样节距长度能差出去多少呢?有那么高的精度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这么用,但都比较短,中心距也就4米左右。同样节距长度能差出去多少呢?有那么高的精度要求吗?

两根链条刚性连接节数不一样怎么通过链轮?不是精度的问题

网友:
直接设立一个专门的版块

网友:
链条拉长后,怎样避免跳齿呢

网友(2015-02-07):
能贴出来分享已经很不容易,好东西当然要找出来,还什么专门版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最近正在解决输送链条拉长问题,受益匪浅

网友(2015-07-05):
还是不是特别了解,学习中

网友:
煤矿的刮板输送机是采用伸缩头尾链轮位置来控制链条松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根同样的链条到十几米长后发现它们竟然节数不一样,不知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是不是链条质量的问题 ...

两条链条出厂时是要配对使用的,同一规格的链条节数是应该一样的

网友(点评):
误差积累,你这是必然现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条链条出厂时是要配对使用的,同一规格的链条节数是应该一样的

这个是在实际应用中遇到的问题,不是应该不应该

网友(2015-08-23):
很好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链条传动是一门专门课题,须深入研究方知其妙

网友:
链条寿命不长,如果长时间持续生产,链条寿命也就1年。
我最近在研究walking beam的模式,感觉这种模式是长生产线的一种比较好的形式。

网友:
谢大神分享,很有用

网友(2015-11-04):
自动弹簧张紧然后加配种快好多涂装线就是这个结构

网友:
没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长见识了

网友(2017-03-31):
这个一定要做个托条,对防止拉长有很大益处。

网友:
张紧我就只会用链轮了,托条都不会用

网友:
没看明白结论是怎么个最终解决方案,我们是在上下都加聚乙烯托板。

网友(2018-07-21):
长跨距链条中间加 拖板支撑,主动链轮处可以加一个1/5小圆弧压板--安装在链轮后下方  跟链条间隔10mm~20mm以内,放置传动链拖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