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外毛刺大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12-10):
轴承钢材料2.5的孔应该是钻头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哪个地方磨错了谁知道讲解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削角

具体点应该是后角的问题具体多少我不清楚钻孔少做这种没毛刺的

网友B:
孔口毛刺,可以倒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口毛刺,可以倒角吗?

不可以只能靠磨好钻头已经加冷却液了转速和进给量液都调好了。就是钻头的磨法有问题而已

网友C:
毛刺是切削不充分,挤出来的。没有完全的切削掉就下刀造成的。钻头两尖磨损不够锋利,主刃不够锋利,下刀又太快!适当提高转速与走刀比。轴承钢有比较难钻,磨损快!记得学习磨钻头是师傅要求在1mm厚的不锈钢上钻40个孔不许有毛刺(背面),做不到被师傅骂!最后也只是30个左右勉强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毛刺是切削不充分,挤出来的。没有完全的切削掉就下刀造成的。钻头两尖磨损不够锋利,主刃不够锋利,下刀又 ...

恩谢谢啊那外孔看上去有点开花的样子但是没毛刺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谢谢啊那外孔看上去有点开花的样子但是没毛刺是什么问题

多角形吧?两肩不同高,主刃一长一短,钻头受力弯曲、弹直交替形成的震动引起的。总之定心不好(就像圆规一样)。磨好钻头举与眼齐目视看对称,再磨再看再试钻,多练!没有捷径!

网友:
多大的钻尖角?原则上是要140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