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刀头和镗刀块加工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4-12-10):
今天查加工手册,看见粗镗的刀具类型有镗刀头和镗刀块两种,半精、精镗还有铰刀,切削用量都不同。学生党不清楚啊,求助大神。

网友:
俺的粗浅理解:
大的孔用镗,小孔用铰,更大孔用镗刀块。
原因:小孔用镗刀的话镗刀的刚性限制让他们无法做的太小,太小没有经济性。大孔用铰的话切削力太大也一堆的弊病。更大的孔用镗刀块是为了镗刀的经济性,有个更大的空间做文章就可以用浮动块来做较大的加工范围覆盖。
其他镗铰的区别,或者怎么样的一定镗或一定用铰,请其他人解释一下。俺也稀里糊涂。

网友:
同样不懂,也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