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仿真曲线问题

楼主(2014-12-10):
用修正正弦曲线画了凸轮,仿真加速度曲线,两边不对称,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修正正弦属于基础曲线。书上都有完整的模型跟图表。

把仿真的结果与书上的图表作对比就知道哪里有问题了。

再结合另外两个曲线图,一对就出了了。

要么就是你模型写错了,要么就是算错了,要么就是软件的设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正正弦属于基础曲线。书上都有完整的模型跟图表。

把仿真的结果与书上的图表作对比就知道哪里有问题了 ...

公式套用书上的,没什么错误。凸轮设置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我就是在机构里面增加了凸轮机构

网友A:
升程段与回程段都有同样的问题。

升程段,加速度从0到达峰值后,下降,过横坐标后,成为负值,到达负峰值后,又上升最终为0(图中点1)。

作为修正正弦,在点1之处就应该结束了,不会点1后面的曲线。

最为一个单一的曲线,没道理出现你图中的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程段与回程段都有同样的问题。

升程段,加速度从0到达峰值后,下降,过横坐标后,成为负值,到达负 ...

我没把周期说清楚,这个是两个周期的时间,1之后是远休止,然后开始下降。升程中加速和减速时的最大加速度不等,而且差距有点大,这点是我疑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把周期说清楚,这个是两个周期的时间,1之后是远休止,然后开始下降。升程中加速和减速时的最大加速度 ...

那就是你模型算错了。修正正弦正负A都是5.5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你模型算错了。修正正弦正负A都是5.528

郁闷的就在这里,公式看了多少遍了,和书上的一模一样,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您用过三维软件模拟过凸轮轨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