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钉定位和槽定位的区别

楼主(2014-12-10):
各位好:
        两种定位方式销钉定位和槽定位。
        请高手讲解下:
        1、两种定位方式的定位精度,加工成本。
        2、两种定位方式,各用在什么情况下?
本人做非标自动化设备的,所涉及到的设备都不大,所用到的力不大。如附件的取料机械手,最好能结合机械手,解说下使用。谢谢!

网友A:
销钉定位不靠谱。

网友:
销的定位效果好,两个方向;槽的一个方向;一般销力小所以主要为定位定位,克服受力要靠螺栓拉力换来的物体摩擦力。小白一个不足之处望大神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销钉定位不靠谱。

大侠能否解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
槽定垂直
可以横向平移
定位销一般打两个,加结合面,就是限制了所有的自由度
定位销好打便宜,省钱

网友B:
销定位精度不如槽定位   成本方面槽定位更省   本人愚见   请大神批评指正

网友:
槽定位,直角处开槽。或板做倒角。

槽一道加工完毕,直线度、平面度都有保证。

没必要多此一举用两个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销定位精度不如槽定位   成本方面槽定位更省   本人愚见   请大神批评指正

销子定位是没有间隙的,而槽定位有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槽好!

为什么说开槽好,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说开槽好,能不能说详细点。

开槽能保证垂直度啊,像我们这和你类似的结构是,开个方孔插进去,不过得线切割,开个槽大不了铣一刀,你这个结构有点像自动上下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说开槽好,能不能说详细点。

有要求的话最好接触面加工一下,下料割下来的平面光洁度不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槽能保证垂直度啊,像我们这和你类似的结构是,开个方孔插进去,不过得线切割,开个槽大不了铣一刀,你 ...

两个销钉定位也能保证垂直度。这两种定位方式应该是开槽成本比较高吧。

网友:
我们这边一般都用槽定位,只有平面很小时才选用销定位

网友(2015-03-24):
槽定位在这个应用中较好,没必要加工两个销孔,另外,槽定位在这个应用中比较可靠!

网友(2015-05-30):
我觉得 两者 各有优缺点 如果间距很长销好 很短槽好

网友:
槽定位的话,方便拆卸和安装。
定位销的话,拆装次数多了就滑了,等于失效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定位销比较经济,省事。

网友(2019-07-17):
个人觉得槽定位用于重载受力大的情况,可靠性高,销定位用于轻载受力小的情况,操作简单灵活性高(如果销钉装不了可以不装但不会引起其他干涉,槽定位干涉就只能返修)

网友:
销钉受冲击力的话 时间长了孔变形

网友:
槽定位定的是一个平面,在垂直度上,高度上有精度要求的,槽是要洗的,销定位的主要目的是XY坐标上的,毕竟槽的加工成本要高,一般做销定位就好,而且销一般内镶,做在外面是个什么鬼搞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