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薄板工件怎样做才靠谱?

楼主(2014-12-10):
厚度1.2mm的201或304不锈钢,3米长度的半圆筒:

楼主:
想了半天,一筹莫展了

网友:
如果是防护罩,折弯机压轻轻几道横就可以了
也可以激光割几条肋靠型,也可用卷板机

网友A:
1.下料
2.折弯
3.滚圆
4.校正

网友(点评):
同意,校正可以省了。

网友:
当然是卷管机啦

网友:
你负责出图还是工艺啊

楼主:
多谢各位,是负责出工艺啊,这个形状如果不用焊接,直接做出来,想了好几天了,没想明白

网友:
如果有折弯机、滚圆机的话折弯滚圆再校形,像这个样子尺寸做到很标准很难

网友(2015-01-11):
用折弯机普通的刀具把板材两边折好
最后用R245的配套刀具 输入要折的尺寸在加工就可以了

网友(2015-04-29):
怎么不用折边机呢?

网友:
不错的资料希望对我进步有帮助

网友:
用折弯机做就可以 只要有对应的模具就行

网友(2015-06-12):
这个工件的尺寸100,35直边工艺要求高不高?滚圆弧不太好控制,若压型可好调整,请指教,谢谢。

网友:
用折弯机滚圆弧,有特制圆弧上下模具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下料
2.折弯
3.滚圆

网友:
这个形状的东西没有中间的定位隔板,怕是不行的吧!

网友:
下料
滚筒
整形
划线
折弯

不建议采用先折弯再滚筒的方法,特别是尺寸精度要求较高的情况下。

网友:
这么大的东东,坐等围观中。。。。

网友:
折弯中心吧

网友(2016-03-14):
先下料,再卷圆

网友(2016-08-06):
引用 网友A:
1.下料
2.折弯
3.滚圆

折弯后 还能滚圆???

网友:
开个模具  直接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