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和滑台T型槽机构有何区别?

楼主(2014-12-10):
大家好:
       直线导轨运动的作用是用来支撑和引导运动部件,按给定的方向做往复直线运动。
       滑台T型槽机构的作用和直线导轨的类似。

       请问:1、是不是直线导轨出现之前用的都是,T型槽、燕尾槽导向?
                  2、直线导轨和滑台T型槽的导向精度如何?相同情况、那个成本高?
                  3、如果滑台T型槽加工不好,会不会容易卡死。
           谢谢!

网友:
两个图里还有自制的浮动接头。

网友:
请高手回答

网友:
个人见解:
1:感觉直线导轨精度更高,2图自制的滑台T型槽精度不咋的
2:主要看用在什么地方,有的场合,2图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一个滚动 一个滑动  这个最关键

网友:
好的直线导轨肯定比自己做的滑槽精度高点,成本也贵

网友A:
我觉得这就是结构问题了,实现一个动作,一种连接有很多办法,而且每个人的思路也不一样,只要符合自己设计原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就是结构问题了,实现一个动作,一种连接有很多办法,而且每个人的思路也不一样,只要符合自己设计 ...

这两者使用的时候总有一个选择原则吧。

网友(点评):
我觉得都可以

网友:
你用的到直线导轨

网友B:
以前用的T型槽、燕尾槽导向,直线导轨更加偏向于轻型,高速,适用于现在的加工中心的要求在高速的基础上精度还很高。而且主要是可以批量化,通用化。符合机械的发展

网友(点评):
T型槽、燕尾槽现在都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的T型槽、燕尾槽导向,直线导轨更加偏向于轻型,高速,适用于现在的加工中心的要求在高速的基础上精度 ...

现在床子一般很少用这种结构,用直线导轨的居多。如果你设计看是否用这种结构的话,可以看看成本,看看有没有相识的用,没个定性,觉的可以就可以用

网友:
主要是看用在什么场合
T型导轨是滑动导轨,结构简单、制造方便而且抗震性好:缺点是磨损快
直线导轨是滚动导轨,摩擦系数小,运动灵敏不易爬行;磨损小,精度保持性好,润滑系统简单。缺点是抗震性差,结构复杂,成本比较高。

网友:
根据设计要求来选吧,比如速度、精度、润滑条件限制、载荷、成本等因素必须考虑

网友:
T型是滑动的,没那么顺畅,导轨是滚动的摩擦力绝对小很多啊!

网友:
直线导轨p3精度使用日本床子加工实测可达到单边3um;
直线导轨如果直线度不好,手感很差,反映出来就是推力(预紧力)忽大忽小;
直线导轨精度甩滑台T型槽好几条街,完全不是一个时代的。

网友(2015-04-03):
精度 负载

网友:
直线导轨买现成的就好了,米思米,恒拓啦,技术很成熟,质量有保证

网友:
气缸连接用个万向节应该能好些吧

网友:
气缸与滑台连接用万向节应该能防止卡死。

网友C:
直线导轨优点:精度高,阻力小,不易爬行,灵敏度高,适合高精密机床,缺点:抗振差,刚性差,成本高;硬轨相反,适合重切削

网友(2017-03-30):
引用 网友D: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线导轨优点:精度高,阻力小,不易爬行,灵敏度高,适合高精密机床,缺点:抗振差,刚性差,成本高;硬轨 ...

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