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不拆卸如何开键槽?

楼主(2014-12-10):
机械式硫化机主传动(开合模动作)采用电机+蜗轮蜗杆减速机驱动。规格参数如下:
驱动电机:型号LT31-4.      11Kw.  1326r/min.
减速机型号:PW360(中心距)-93(速比),蜗杆轴直径45mm.
“电机——弹性联轴器——减速机”
现经常出现减速机蜗杆和联轴器上的键和键槽磨损严重,正常的处理流程是:
测绘蜗杆轴和联轴器孔,补焊处理,保证轴孔配合。
蜗杆轴和联轴器重新开键槽,更换新键,安装。
问题来了:蜗杆减速机体积庞大,拆除极为耗工耗时。
现主要考虑如何在不拆除蜗杆轴的情况下,重新开键槽?
各位前辈大神请支招啊!

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如何在蜗杆减速机不拆徐蜗杆轴(轴头直径45mm)的情况下开键槽?

网友:
有种伞形花键,二部分用螺栓拧在一起,不知道能不能用在这
希尔斯联接+胀套,不用键了

网友(点评):
导致键磨损的原因是输出扭距扭矩太大?不用键的联接很多.压紧盘,星盘,夹紧联接,或许换扭距小的减速机才是正确的

网友:
换胀紧套连接的联轴器,并且以后也没有磨损问题了

网友:
用过盈配合的联轴器

网友:
连接部位打孔,然后上插床。

网友:
钳工剔,但是技术要求较高。就跟木工剔槽一样。留余量锉刀加工

网友:
需要分析“经常出现减速机蜗杆和联轴器上的键和键槽磨损严重”的原因。

网友:
键经常磨损的原因我认为这套传动机构上面,这里是最弱的点
键槽经常磨损是不是因为键的材质比键槽还硬,或者键安装的时候没有配紧?正常情况下应该键磨损,而键槽不应该磨损的。
如果实在要加强的话,可以采用双键加顶紧,或者用涨紧套吧。

网友:
以前见过一种便捷式铣刀装置,类似于磁力钻

网友:
最简单是
一把尺
一根笔
一把锤子
一个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