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精度在线检测报告,谁能解读

楼主(2014-12-10):
由于现在刚接触齿轮加工,很多不懂。谁能仔细解读这份热处理前的齿轮在线检测报告?谢谢

网友A:
对齿轮的精度等级是有国家标准和ISO标准的。缩写的符号在标准里面都有。去查查就能对上了。齿形齿向图分别表示了第1 8 15齿的左右齿面齿形(齿向)与理论齿形(齿向)之间的偏差,直线为理论值,波浪线是检测结果,波浪线与直线只差不应超过对应标准规定的精度要求,否则为超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齿轮的精度等级是有国家标准和ISO标准的。缩写的符号在标准里面都有。去查查就能对上了。齿形齿向图分别表 ...

我认为直线不是理论值,应该是实测值的一个平均值

网友:
学习了,照片小,看不清。

网友(2019-07-18):
可能每个测量设备所显示的不同么,???我们显示的怎么是曲线。

网友(2022-08-10):
怎么现在好多帖子的图片  文档都下载不了?是论坛系统问题还是我自己的浏览器的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