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触摸时老跑?

楼主(2014-12-10):
给平板电脑买了个一般的2A充电器,插上电看新闻时,手指一点就跑,乱跑,毫无规律。而插手机原装充电器就无此现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有两根充电线,交换充电线后问题如故,所以不是充电线的原因。

网友:
什么牌子,几点触控,单手指也跑吗?

网友(点评):
单手指也跑。

网友:
有趣的现象

网友:
应该是冲电头问题!

楼主:
网上说是充电头的电压不稳,或电流过大。

网友(点评):
不是电压不稳,电流过大的原因。是因为开关电源会产生电磁干扰。

网友:
充电的时候不要玩嘛,或者用充电宝。
原因是你那个充电器太垃圾,出于安全的原因去掉了Y电容,然后电磁兼容又没优化设计。必然干扰电容屏。

网友(点评):
怪不得充电时充电头老滋滋响?

网友:
一般原装的充电器都有一个抗干扰的磁环,

你加一个磁环就好了,静电干扰,电压不稳 都会使屏幕漂移